msp430ADC外部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12-13):
求救:msp430ADC参考电压设置为Veref+和AVss(寄存器SREF_2),Veref+用的是2.5V,为什么adc输入0.75的电压就饱和了呢,寄存器SREF_0,采用AVcc和AVcc作为参考就输出正确

网友A: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Ve REF+引脚是否是2.5V,
另外,楼主可以选择SREF_1,然后选择内部2.5V来作为参考电压。

楼主:
测了是2.5V,内部参考电压不够准,才用外部的

网友A:
Veref+是否是复用引脚,
如果是那么需要进行功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