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可以事件通知方式与驱动程序通信吗

楼主(2011-12-13):
有要求说:硬件内发生某些事件时能通知驱动程序,比如缓冲区数据满的时候通知驱动程序取数据等等。敢问各路高手,这种要求是否可以实现?如何实现?据我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靠驱动程序轮询硬件“有什么事吗”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并非领导的本意啊,还请高手指点才行,万分感激!

网友A(2012-12-05):
USB属于从设备,不能主动想上层发送数据,必须上层请求数据,它才能网上曾发数据

网友B:
可以用中断吗?有些事件的发生就是一种中断源吧

网友C:
USB传输有几种方式,其中有一种中断方式,大概可以有中断通知主机,但这种方式是可以出错丢帧的,一般用的也不多,你自己去查查是否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