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设计求指点

楼主(2011-12-13):
TPS5450,输入电压24V,输出12V,用作AP1513 和 AP1510 的输入AP1513,输入12V,输出 3.3V 给系统供电
AP1510,输入12V,输出7.5V ,对外供电

电路如图

网友A:
测试结果带载能力如何

楼主:
别说带载能力了,爆了几个电容不说,还烧了些芯片,我都有阴影了,给别的板子上电手都担心~~~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原因,这几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开始爆的电容是 24V 入口的电容,24V来自外边的开关电源,想是不是因为
开关电源有波动,峰值超过 35V,大于胆电容的耐压造成的,后来去掉24V电源入口的胆电容
和后面的两个电源芯片,12V出来了。
再后来焊上后面的两个电源芯片,ap1510、ap1513,
tps5350就烧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使用钽电容,爆炸的可能性为85%,专家统计出来的。

网友B:
钽电容要3倍实际电压值。24v时就要72V,12V要36V,35V倒是可以勉强。7.5V你自己算算

楼主:
那大家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吗,尤其是 tps5450的,这个片子第一次用。
关于胆电容的耐压值问题,受教了

网友C:
用贴片铝电解最好 钽电容耐压最好不要低于电压的2倍

网友C:
TPS5450 第9脚你没画 估计也没接吧,那就悲剧了。估计也是烧了的原因

楼主:
啊,仁兄又见你了
tps5450 下边的  覆铜  被 我 刮开,pin9算连上了啊
单12v的电压已经出来了,后来把ap1513、ap1510 都接上之后,一些胆电容接上之后
又把片子烧了,胆电容都是 47U、35V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帮忙参考下啊,

网友C:
我说过了,最好不用钽电容 ,铝电解最好
实在要用,耐压一定2倍以上。
另外钽电容扛浪涌电流的能力没有铝电解电容好,在电源输入的地方加大容量的铝电解电容会好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