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模电的进一下,问一个负反馈的知识,

楼主(2011-12-13):
尤其是把清华大学那本模电(童诗白华成英第三版)看得比较透的,请进!
     负反馈中有一节(6.3.4)是说把放大电路的基本放大电路给分离出来的一节,说到了基本放大电路的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在后面讲到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输入输出电阻时,比如说电流负反馈的输出电阻时,则考虑了基本放大电路“负载效应”的输出电阻Ro,则整个电路的输出电阻为(1+AF)Ro。
    这些大都可以理解。但是在讲负反馈的输入电阻时,并没有说考虑了基本放大电路的“负载效应”的输入电阻Ri,到底我们在计算整个电路输入电阻的时候要不要考虑基本放大电路的负载效应???
     如果考虑,似乎不是很对,因为用输入电压Ui除以总的输入电流Ii的时候,基本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只相当于开环输入电阻(即相当于集成运放的Rid约为无穷大,而不考虑负载效应)另外还要考虑反馈网络的输入电阻Rfi,在并联反馈中,是Rid和Rfi的并联。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第三版模电(童)的第六章最后一道习题的答案时却要先算考虑了负载效应的基本放大电路的Ri,再乘以或除以(1+AF),这让人很疑惑……请高手指教一下

原题和标准答案如下图所示(希望不烦)

网友A:
re LZ:

“则整个电路的输出电阻为(1+AF)Ro”

首先,闭环下的放大器输出阻抗错了,应该是Ro/(1+AF)(忽略反馈回路的影响)。

关于闭环对输入阻抗的影响,对于反相比例放大器而言其本来输入阻抗就不大(基本是Rs),所以基本不考虑其影响。但对于正相比例放大器来说,则其闭环后的输入阻抗为 Rid (1+AF) (其中Rid为运放的差模输入阻抗,忽略运放的共模输入阻抗)。

网友B:
对于有负反馈的放大器(不仅仅是运算放大器)而言。负反馈会明显改变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具体如何改变与负反馈在输入端的连接方式有关:

1.并联负反馈降低输入阻抗Ri / (1 + AF);

2.串联负反馈增加输入阻抗Ri * (1+AF)。

楼主:
基本放大电路考虑了负载效应之后就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基本得输入输出电阻或多或少都会变化,在此基础上再带公式1+AF即可,没有什么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