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放大倍数Au与Rs究竟有无关系?

楼主(2011-12-13):
众所周知,求解Au是一项模电的基本功。    翻开童诗白华成英那本书第三版p143第二行(第4版 p152),有这样一句话“每一级的放大倍数均应该是以后级输入电阻作为负载时的放大倍数”。
    这让我想起在这本书前220页(第4版是232)之前的规律:再求接电压放大倍数时候Au公式中都没有Rs,最多会出现RL。    这个规律似乎都可以这句话的潜台词来解释:“Au只与下一级RL有关,与上一级的Rs无关。大部分Au表达式中没有出现RL只是将之忽略了而已。”(我个人的总结)
    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我的这个观点。
    如果认同,那么怎么解释p220(第4版是232)也在计算单管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时中、低、高频的Aus公式均考虑了Rs的因子这个异常呢?
    如果不认同,全面而又中肯的答案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电压放大倍数Au与Rs究竟有无关系呢?

网友A:
re LZ:

当然和Rs以及RL都有关系。到达放大器输入的电压Vi = Ri / (Ri + Rs) V(其中V是信号源电压,Ri是放大器输入阻抗),然后输出电压为Vo = Io RL(其中Io为放大器中受控电流源电流)。所以,如果放大器的跨导为G(即Io = G Vi),则增益就是A = [Ri / (Ri + Rs) ] G RL。

楼主:
你的回答是唯一的,不过也倒是挺中肯的。这样看来,华成英的那本书仍然有精益求精之处啊。不过,确实在书中不好统一

网友B:
楼主看下书上有的题是让求Aus的 可以区别一下Au
在书的P103 你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