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JTAG接口能同时连接多个STM32F103吗?

楼主(2011-12-13):
做一个应用,板子上要装8片STM32F103R8T6,现在的问题是,不想放8个JTAG接口,这样的话,有共用JTAG的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A:
拨码开关+译码器模拟开关

网友B:
倒是没见过类似FPGA/CPLD的JTAG把好几片子串在一根JTAG链上面的接法,估计是不能。

网友C:
JTAG 并不支持多从机连接, 两个在一起,就会冲突. 你可以把 JTAG 的 SW 口简化到 4pin, 甚至3pin. 但 每个cpu 都要独立 JTAG 调试.
    不过假如是 IAP, 倒是可以设计出 多从机的方案来

网友D:
不能共用

网友E:
应该不能共用JTAG

网友F:
可以,daisy chain
Versaloon可以直接支持

网友G:
硬件上可以。但目前没有看到合适的调试软件支持这样的使用,也许7楼的兄弟有。

网友H:
H-JTAG 和周立功的TKS都支持呀,只是可能不支持多片同时调试(ARM原厂的听说能支持)。

网友F:
Versaloon支持下载,调试的话,同时只能调试其中一个

网友I:
还真有人这么干来着。
http://ez.analog.com/thread/4235?tstart=1

在Jlink的手册里面搜“scan chain”,里面明确说明可以支持最多8个device

网友J:
没这么用过

网友K:
硬件上可以实现,但没看见哪位大侠这么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