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电路高低电平不等宽的问题

楼主(2011-12-13):
我用万能板搭了个方波发生电路,波形是有了,只不过
高低电平不等宽,也就是占空比不是50%。
原理图和MULTISIM仿真波形见附件。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re LZ:

LM393是OC门输出,上下驱动不平衡(向上靠上拉电阻驱动)。如此,导致上下RC常数不同(上大下小),表现为占空比不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