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图像的存储问题

楼主(2011-12-13):
DSP里面的图像存储是按照分量存储的吗?比如YUV的Y存一片空间,U存一片空间,V存一片空间;RGB的R存一片空间,G存一片空间,B存一片空间?

网友A:
图像是什么格式,就应该怎么存吧,好像要考算法进行将其进行分开,要不分开存占用的地方比较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