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画板时流锡槽的画法

楼主(2011-12-13):
请高手指点,在用PROTEL画PCB时流锡槽怎么画,画好后生产GBR文件后是否还需要同PCB厂商沟通如何做板?

网友A:
toppaste和bottompaser画条线即可,从焊盘中心开始,结束于焊盘外围一点

楼主:
此点在省城GBR文件时是否会保存此要求。
即是在画线条后将文件传给厂商,厂商就可明白?

网友A:
这个方法是板厂告诉我的方法。实际多个板子生产过,没有问题,即使换了好几家厂家,做出来的效果依旧。
protel格式的文件我都是直接给PCB文件,没生过gerber。

网友B:
直接给PCB文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