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icroblaze开发时,遇到一个中断问题,求助大家

楼主(2011-12-13):
基于microblaze开发时,遇到一个中断问题: 做了一个用户IP产生了一个外部中断,中断信号通过仿真工具都能抓到, 这个中断通过中断控制器给CPU后,CPU进入不到中断处理函数, 而是执行到了main函数(即把main函数当中断处理函数执行了),是基于xilinx的提供的BSP库开发的,自己在main函数里手动把中断处理函数置了一下(给0x10地址写函数地址), 虽然能进入中断,但是感觉中断现场没有保存,跑一会就飞了, 哪位大侠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嘿嘿,这个真的需要软件的兄弟帮忙,架平台会,写C代码,兄弟我不会

网友B:
xilinx上应该有中断编程的例子吧,应该和一般软件中断编程的思路是差不多的。

楼主:
就是按照xilinx提供的例子修改编写的中断程序, (修改了helloworld)现在进不了中断处理程序, 郁闷~~

网友C:
贴MHS文件和C源码,帮你看看

网友A:
5# edacsoft 有EDK的资料共享么??

楼主:
MHS文件和C源码, 工程都在公司(中断那块主要步骤: 初始化中断实例, 连接中断函数, 使能中断), 明天传上来帮看一下, 谢谢!再问一下,如何用xilinx提供的驱动代码编译那三个库(libc.a, libxil.a ..),修改一下那些驱动代码, 不知怎么编译

楼主:
this is my c code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latform.h"
#include "xparameters.h"
#include "xil_io.h"
#include "xintc_l.h"
#include "xintc.h"
//#include "helloworld.h"
//#define MSRSET(val) __asm__ __volatile__ ("msrset r0," #val );
static XIntc InterruptController; /* Instance of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
//void IntrFromADIsr () __attribute__ ((interrupt_handler));
void IntrFromADIsr(void *data)
{
Xint32 data1;
   print(" intr is coming \n");
#if 0
  // xil_printf(" IntrFromADIsr stack addr : %d \n", &data1);
   XIntc_AckIntr(XPAR_INTC_SINGLE_BASEADDR,0xFFFFFFFF);
   microblaze_disable_interrupts();
   Xil_Out32((XPAR_AD_DATAIN_USERIP_0_BASEADDR+0x200+0x1C),0xFFFFFFFF);
   //print("Hello World 1\n\r");
   Xil_Out32((XPAR_AD_DATAIN_USERIP_0_BASEADDR+0x200+0x28),0xFFFFFFFF);
   //print("Hello World 2\n\r");
   XIntc_MasterEnable(XPAR_INTC_SINGLE_BASEADDR);
   XIntc_EnableIntr(XPAR_INTC_SINGLE_BASEADDR,0xFFFFFFFF);
   //data1 = Xil_In32(XPAR_AD_DATAIN_USERIP_0_BASEADDR);
   //Xil_Out32(XPAR_LED_4BIT_BASEADDR, data1);
#endif
}
int main()
{
    Xint32 data=0, i=0,data1=0,j=100;
    Xint32 Status,x=0;
    init_platform();
    Xil_Out32((XPAR_AD_DATAIN_USERIP_0_BASEADDR+0x200+0x1C),0xFFFFFFFF);
    Xil_Out32((XPAR_AD_DATAIN_USERIP_0_BASEADDR+0x200+0x28),0xFFFFFFFF);
#if 0
    x = &_interrupt_handler;
    //x = &IntrFromADIsr;
    *(int *)(0x10) = 0xb0000000 | (((x - 1)& 0xFFFF0000)>>16);
    *(int *)(0x14) = 0xb8000000 | (((x - 1)& 0xFFFF));
#endif
    xil_printf("\n interrupt addr : %d", *(int *)(0x10));
    xil_printf("\n interrupt addr : %d", *(int *)(0x14));
    Status=XIntc_Initialize(&InterruptController,XPAR_XPS_INTC_0_DEVICE_ID);
    if(Status!=XST_SUCCESS){
      print("Hello World 1\n\r");
     return XST_FAILURE;
    }else
    {
     print("Hello World 2 \n\r");
    }
    //microblaze_register_handler((XInterruptHandler)IntrFromADIsr, (void *)&data);
    Status=XIntc_Connect((XIntc *)&InterruptController,2,(XInterruptHandler)IntrFromADIsr,(void *)&data);
    //InterruptController.CfgPtr->AckBeforeService=0;
#if 0
    for(i=0;i<31;i++)
    {
     InterruptController.CfgPtr->HandlerTable[i].Handler =(XInterruptHandler)IntrFromADIsr;
     InterruptController.CfgPtr->HandlerTable[i].CallBackRef =0;
     InterruptController.CfgPtr->AckBeforeService=0;
    }
#endif
    if(Status!=XST_SUCCESS)
    {
      print("Hello World 1\n\r");
     return XST_FAILURE;
    }else
    {
     print("Hello World  \n\r");
    }
    Status=XIntc_Start(&InterruptController,XIN_REAL_MODE);
    if(Status!=XST_SUCCESS)
{
      print("Hello World 2\n\r");
  return XST_FAILURE;
}else
    {
     print("Hello World  \n\r");
    }
    XIntc_Enable(&InterruptController,2);
    microblaze_enable_interrupts();
    print("Hello World 3\n\r");
    data = Xil_In32(XPAR_AD_DATAIN_USERIP_0_BASEADDR);    //  this is tigger a interrupt
    print("Hello World 5\n\r");
    xil_printf("intr state: %d \n",XIntc_GetIntrStatus(XPAR_INTC_SINGLE_BASEADDR));
    while(1)
    {
     j=10;
     while(j--){
      xil_printf(" j=%d\n",j);
     }
     j=10;
     xil_printf("set intr j: %d \n", j);
     microblaze_enable_interrupts();
     data1 = Xil_In32(XPAR_AD_DATAIN_USERIP_0_BASEADDR);
     xil_printf("intr state: %d \n",XIntc_GetIntrStatus(XPAR_INTC_SINGLE_BASEADDR));
    }
    cleanup_platform();
    return 0;
}

this is mhs file :

# ##############################################################################
# Created by Base System Builder Wizard for Xilinx EDK 12.4 Build EDK_MS4.81d
# Tue Dec 06 15:11:42 2011
# Target Board:  Custom
# Family:    spartan6
# Device:    xc6slx45t
# Package:   fgg484
# Speed Grade:  -3
# Processor number: 1
# Processor 1: microblaze_0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83.3
# Debug Interface: On-Chip HW Debug Module
# ##############################################################################
PARAMETER VERSION = 2.1.0

PORT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 = sys_rst_s, DIR = I, SIGIS = RST, RST_POLARITY = 1
PORT mpmc_0_mcbx_dram_addr_pin = mpmc_0_mcbx_dram_addr, DIR = O, VEC = [12:0]
PORT mpmc_0_mcbx_dram_ba_pin = mpmc_0_mcbx_dram_ba, DIR = O, VEC = [2:0]
PORT mpmc_0_mcbx_dram_ras_n_pin = mpmc_0_mcbx_dram_ras_n, DIR = O
PORT mpmc_0_mcbx_dram_cas_n_pin = mpmc_0_mcbx_dram_cas_n, DIR = O
PORT mpmc_0_mcbx_dram_we_n_pin = mpmc_0_mcbx_dram_we_n, DIR = O
PORT mpmc_0_mcbx_dram_cke_pin = mpmc_0_mcbx_dram_cke, DIR = O
PORT mpmc_0_mcbx_dram_clk_pin = mpmc_0_mcbx_dram_clk, DIR = O, SIGIS = CLK
PORT mpmc_0_mcbx_dram_clk_n_pin = mpmc_0_mcbx_dram_clk_n, DIR = O, SIGIS = CLK
PORT mpmc_0_mcbx_dram_dq = mpmc_0_mcbx_dram_dq, DIR = IO, VEC = [15:0]
PORT mpmc_0_mcbx_dram_dqs = mpmc_0_mcbx_dram_dqs, DIR = IO
PORT mpmc_0_mcbx_dram_dqs_n = mpmc_0_mcbx_dram_dqs_n, DIR = IO
PORT mpmc_0_mcbx_dram_udqs = mpmc_0_mcbx_dram_udqs, DIR = IO
PORT mpmc_0_mcbx_dram_udqs_n = mpmc_0_mcbx_dram_udqs_n, DIR = IO
PORT mpmc_0_mcbx_dram_udm_pin = mpmc_0_mcbx_dram_udm, DIR = O
PORT mpmc_0_mcbx_dram_ldm_pin = mpmc_0_mcbx_dram_ldm, DIR = O
PORT mpmc_0_mcbx_dram_odt_pin = mpmc_0_mcbx_dram_odt, DIR = O
PORT mpmc_0_mcbx_dram_ddr3_rst_pin = mpmc_0_mcbx_dram_ddr3_rst, DIR = O
PORT mpmc_0_rzq = mpmc_0_rzq, DIR = IO
PORT mpmc_0_zio = mpmc_0_zio, DIR = IO
PORT util_bus_split_0_Out1_pin = flash_bpi_Mem_a_split, DIR = O, VEC = [0:23]
PORT led_4bit_GPIO_IO_O_pin = led_4bit_GPIO_IO_O, DIR = O, VEC = [0:3]
PORT push_button_4bit_GPIO_IO = push_button_4bit_GPIO_IO, DIR = IO, VEC = [0:3]
PORT switch_4bit_GPIO_IO = switch_4bit_GPIO_IO, DIR = IO, VEC = [0:3]
PORT fpga_0_clk_1_sys_clk_p = dcm_clk_s, DIR = I, SIGIS = CLK, DIFFERENTIAL_POLARITY = P, CLK_FREQ = 200000000
PORT fpga_0_clk_1_sys_clk_n = dcm_clk_s, DIR = I, SIGIS = CLK, DIFFERENTIAL_POLARITY = N, CLK_FREQ = 200000000
PORT flash_bpi_Mem_DQ_pin = flash_bpi_Mem_DQ, DIR = IO, VEC = [0:15]
PORT flash_bpi_Mem_ADV_LDN_pin = flash_bpi_Mem_ADV_LDN, DIR = O
PORT flash_bpi_Mem_WEN_pin = flash_bpi_Mem_WEN, DIR = O
PORT flash_bpi_Mem_OEN_pin = flash_bpi_Mem_OEN, DIR = O
PORT flash_bpi_Mem_CEN_pin = flash_bpi_Mem_CEN, DIR = O
PORT flash_bpi_Mem_RPN_pin = flash_bpi_Mem_RPN, DIR = O

BEGIN microblaze
PARAMETER INSTANCE = microblaze_0
PARAMETER C_USE_BARREL = 1
PARAMETER C_DEBUG_ENABLED = 1
PARAMETER HW_VER = 8.00.b
PARAMETER C_ICACHE_BASEADDR = 0x48000000
PARAMETER C_ICACHE_HIGHADDR = 0x4fffffff
PARAMETER C_DCACHE_BASEADDR = 0x48000000
PARAMETER C_DCACHE_HIGHADDR = 0x4fffffff
BUS_INTERFACE DLMB = dlmb
BUS_INTERFACE ILMB = ilmb
BUS_INTERFACE DPLB = mb_plb
BUS_INTERFACE IPLB = mb_plb
BUS_INTERFACE DEBUG = microblaze_0_mdm_bus
BUS_INTERFACE DXCL = microblaze_0_DXCL
BUS_INTERFACE IXCL = microblaze_0_IXCL
PORT MB_RESET = mb_reset
PORT INTERRUPT = xps_intc_0_Irq
END
BEGIN plb_v46
PARAMETER INSTANCE = mb_plb
PARAMETER HW_VER = 1.05.a
PORT PLB_Clk = clk_83_3333MHz
PORT SYS_Rst = sys_bus_reset
PORT Bus_Error_Det = mb_plb_Bus_Error_Det
END
BEGIN lmb_v10
PARAMETER INSTANCE = ilmb
PARAMETER HW_VER = 1.00.a
PORT LMB_Clk = clk_83_3333MHz
PORT SYS_Rst = sys_bus_reset
END
BEGIN lmb_v10
PARAMETER INSTANCE = dlmb
PARAMETER HW_VER = 1.00.a
PORT LMB_Clk = clk_83_3333MHz
PORT SYS_Rst = sys_bus_reset
END
BEGIN lmb_bram_if_cntlr
PARAMETER INSTANCE = dlmb_cntlr
PARAMETER HW_VER = 2.10.b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0000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0000ffff
BUS_INTERFACE SLMB = dlmb
BUS_INTERFACE BRAM_PORT = dlmb_port
END
BEGIN lmb_bram_if_cntlr
PARAMETER INSTANCE = ilmb_cntlr
PARAMETER HW_VER = 2.10.b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0000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0000ffff
BUS_INTERFACE SLMB = ilmb
BUS_INTERFACE BRAM_PORT = ilmb_port
END
BEGIN bram_block
PARAMETER INSTANCE = lmb_bram
PARAMETER HW_VER = 1.00.a
BUS_INTERFACE PORTA = ilmb_port
BUS_INTERFACE PORTB = dlmb_port
END
BEGIN clock_generator
PARAMETER INSTANCE = clock_generator_0
PARAMETER C_CLKIN_FREQ = 200000000
PARAMETER C_CLKOUT0_FREQ = 666666666
PARAMETER C_CLKOUT0_PHASE = 0
PARAMETER C_CLKOUT0_GROUP = PLL0
PARAMETER C_CLKOUT0_BUF = FALSE
PARAMETER C_EXT_RESET_HIGH = 1
PARAMETER HW_VER = 4.01.a
PARAMETER C_DEVICE = 6slx45t
PARAMETER C_PACKAGE = fgg484
PARAMETER C_SPEEDGRADE = -3
PARAMETER C_CLKOUT1_FREQ = 666666666
PARAMETER C_CLKOUT1_PHASE = 180
PARAMETER C_CLKOUT1_GROUP = PLL0
PARAMETER C_CLKOUT1_BUF = FALSE
PARAMETER C_CLKOUT2_FREQ = 83333333
PARAMETER C_CLKOUT2_GROUP = PLL0
PORT CLKIN = dcm_clk_s
PORT CLKOUT0 = clk_666_666mhzpll0_nobuf
PORT RST = sys_rst_s
PORT LOCKED = Dcm_all_locked
PORT CLKOUT1 = clk_666_666mhzpll0180_nobuf
PORT CLKOUT2 = clk_83_3333MHz
END
BEGIN mdm
PARAMETER INSTANCE = mdm_0
PARAMETER C_MB_DBG_PORTS = 1
PARAMETER C_USE_UART = 1
PARAMETER HW_VER = 2.00.a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8440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8440ffff
BUS_INTERFACE SPLB = mb_plb
BUS_INTERFACE MBDEBUG_0 = microblaze_0_mdm_bus
PORT Debug_SYS_Rst = Debug_SYS_Rst
PORT Interrupt = mdm_0_Interrupt
END
BEGIN proc_sys_reset
PARAMETER INSTANCE = proc_sys_reset_0
PARAMETER C_EXT_RESET_HIGH = 1
PARAMETER HW_VER = 3.00.a
PORT Slowest_sync_clk = clk_83_3333MHz
PORT Ext_Reset_In = sys_rst_s
PORT MB_Debug_Sys_Rst = Debug_SYS_Rst
PORT Dcm_locked = Dcm_all_locked
PORT MB_Reset = mb_reset
PORT Bus_Struct_Reset = sys_bus_reset
PORT Peripheral_Reset = sys_periph_reset
END
BEGIN mpmc
PARAMETER INSTANCE = mpmc_0
PARAMETER HW_VER = 6.02.a
PARAMETER C_PORT_CONFIG = 1
PARAMETER C_MCB_LOC = MEMC3
PARAMETER C_PIM0_BASETYPE = 1
PARAMETER C_MEM_PARTNO = MT41J64M16XX-187E
PARAMETER C_MEM_TYPE = DDR3
PARAMETER C_MEM_DATA_WIDTH = 16
PARAMETER C_MEM_ODT_TYPE = 1
PARAMETER C_MCB_ZIO_LOC = M7
PARAMETER C_MCB_RZQ_LOC = K7
PARAMETER C_MEM_CALIBRATION_SOFT_IP = TRUE
PARAMETER C_MEM_SKIP_IN_TERM_CAL = 0
PARAMETER C_MEM_SKIP_DYNAMIC_CAL = 0
PARAMETER C_XCL0_B_IN_USE = 1
PARAMETER C_MPMC_BASEADDR = 0x48000000
PARAMETER C_MPMC_HIGHADDR = 0x4fffffff
BUS_INTERFACE XCL0_B = microblaze_0_DXCL
BUS_INTERFACE XCL0 = microblaze_0_IXCL
PORT MPMC_Rst = sys_periph_reset
PORT MPMC_Clk0 = clk_83_3333MHz
PORT MPMC_Clk_Mem_2x = clk_666_666mhzpll0_nobuf
PORT MPMC_Clk_Mem_2x_180 = clk_666_666mhzpll0180_nobuf
PORT MPMC_PLL_Lock = Dcm_all_locked
PORT mcbx_dram_addr = mpmc_0_mcbx_dram_addr
PORT mcbx_dram_ba = mpmc_0_mcbx_dram_ba
PORT mcbx_dram_ras_n = mpmc_0_mcbx_dram_ras_n
PORT mcbx_dram_cas_n = mpmc_0_mcbx_dram_cas_n
PORT mcbx_dram_we_n = mpmc_0_mcbx_dram_we_n
PORT mcbx_dram_cke = mpmc_0_mcbx_dram_cke
PORT mcbx_dram_clk = mpmc_0_mcbx_dram_clk
PORT mcbx_dram_clk_n = mpmc_0_mcbx_dram_clk_n
PORT mcbx_dram_dq = mpmc_0_mcbx_dram_dq
PORT mcbx_dram_dqs = mpmc_0_mcbx_dram_dqs
PORT mcbx_dram_dqs_n = mpmc_0_mcbx_dram_dqs_n
PORT mcbx_dram_udqs = mpmc_0_mcbx_dram_udqs
PORT mcbx_dram_udqs_n = mpmc_0_mcbx_dram_udqs_n
PORT mcbx_dram_udm = mpmc_0_mcbx_dram_udm
PORT mcbx_dram_ldm = mpmc_0_mcbx_dram_ldm
PORT mcbx_dram_odt = mpmc_0_mcbx_dram_odt
PORT mcbx_dram_ddr3_rst = mpmc_0_mcbx_dram_ddr3_rst
PORT rzq = mpmc_0_rzq
PORT zio = mpmc_0_zio
END
BEGIN xps_gpio
PARAMETER INSTANCE = led_4bit
PARAMETER HW_VER = 2.00.a
PARAMETER C_GPIO_WIDTH = 4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855868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85586bff
BUS_INTERFACE SPLB = mb_plb
PORT GPIO_IO_O = led_4bit_GPIO_IO_O
END
BEGIN xps_gpio
PARAMETER INSTANCE = push_button_4bit
PARAMETER HW_VER = 2.00.a
PARAMETER C_GPIO_WIDTH = 4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8478e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8478e3ff
BUS_INTERFACE SPLB = mb_plb
PORT GPIO_IO = push_button_4bit_GPIO_IO
END
BEGIN xps_gpio
PARAMETER INSTANCE = switch_4bit
PARAMETER HW_VER = 2.00.a
PARAMETER C_GPIO_WIDTH = 4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859044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859047ff
BUS_INTERFACE SPLB = mb_plb
PORT GPIO_IO = switch_4bit_GPIO_IO
END
BEGIN chipscope_icon
PARAMETER INSTANCE = chipscope_icon_0
PARAMETER HW_VER = 1.04.a
PARAMETER C_NUM_CONTROL_PORTS = 3
PORT control0 = chipscope_icon_0_control0
PORT control1 = chipscope_icon_0_control1
PORT control2 = chipscope_icon_0_control2
END
BEGIN chipscope_ila
PARAMETER INSTANCE = chipscope_ila_0
PARAMETER HW_VER = 1.03.a
PARAMETER C_NUM_DATA_SAMPLES = 1024
PARAMETER C_TRIG0_UNITS = 1
PARAMETER C_TRIG0_TRIGGER_IN_WIDTH = 155
PORT CHIPSCOPE_ILA_CONTROL = chipscope_icon_0_control1
PORT CLK = clk_83_3333MHz
PORT TRIG0 = ad_datain_userip_0_IP2INTC_Irpt_to_chipscope_ila_0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Data_to_chipscope_ila_0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RNW_to_chipscope_ila_0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RdCE_to_chipscope_ila_0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RdReq_to_chipscope_ila_0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WrCE_to_chipscope_ila_0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WrReq_to_chipscope_ila_0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IP2Bus_AddrAck_to_chipscope_ila_0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IP2Bus_IntrEvent_to_chipscope_ila_0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IP2Bus_RdAck_to_chipscope_ila_0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IP2Bus_WrAck_to_chipscope_ila_0 & xps_intc_0_Irq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BE_to_chipscope_ila_0
END
BEGIN chipscope_plbv46_iba
PARAMETER INSTANCE = chipscope_plbv46_iba_0
PARAMETER HW_VER = 1.03.a
PARAMETER C_ENABLE_STORAGE_QUALIFICATION = 0
PARAMETER C_USE_MU_1A_RST_ERR_STAT = 0
PARAMETER C_USE_MU_4_WR_DBUS = 1
PARAMETER C_USE_MU_6A_SLV_CTL = 1
PARAMETER C_USE_MU_6B_SLV_SZ_WADDR = 1
PARAMETER C_USE_MU_7_SLV_BSY = 1
PARAMETER C_USE_MU_8_SLV_RD_ERR = 1
BUS_INTERFACE MON_PLB = mb_plb
PORT chipscope_icon_control = chipscope_icon_0_control0
END
BEGIN util_bus_split
PARAMETER INSTANCE = util_bus_split_0
PARAMETER HW_VER = 1.00.a
PARAMETER C_SIZE_IN = 32
PARAMETER C_LEFT_POS = 7
PARAMETER C_SPLIT = 31
PORT Out1 = flash_bpi_Mem_a_split
PORT Sig = flash_bpi_Mem_A
END
BEGIN xps_mch_emc
PARAMETER INSTANCE = flash_bpi
PARAMETER HW_VER = 3.01.a
PARAMETER C_NUM_CHANNELS = 0
PARAMETER C_MAX_MEM_WIDTH = 16
PARAMETER C_MEM0_WIDTH = 16
PARAMETER C_INCLUDE_DATAWIDTH_MATCHING_0 = 1
PARAMETER C_TCEDV_PS_MEM_0 = 110000
PARAMETER C_TAVDV_PS_MEM_0 = 110000
PARAMETER C_THZCE_PS_MEM_0 = 35000
PARAMETER C_TWC_PS_MEM_0 = 11000
PARAMETER C_TWP_PS_MEM_0 = 70000
PARAMETER C_TLZWE_PS_MEM_0 = 35000
PARAMETER C_MEM0_BASEADDR = 0x86000000
PARAMETER C_MEM0_HIGHADDR = 0x87ffffff
BUS_INTERFACE SPLB = mb_plb
PORT RdClk = clk_83_3333MHz
PORT Mem_A = flash_bpi_Mem_A
PORT Mem_RPN = flash_bpi_Mem_RPN
PORT Mem_CEN = flash_bpi_Mem_CEN
PORT Mem_OEN = flash_bpi_Mem_OEN
PORT Mem_WEN = flash_bpi_Mem_WEN
PORT Mem_ADV_LDN = flash_bpi_Mem_ADV_LDN
PORT Mem_DQ = flash_bpi_Mem_DQ
END
BEGIN ad_datain_from_fifo
PARAMETER INSTANCE = ad_datain_from_fifo_0
PARAMETER HW_VER = 1.00.a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84b0c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84b0c7ff
PARAMETER C_MEM0_BASEADDR = 0x85c82400
PARAMETER C_MEM0_HIGHADDR = 0x85c8247f
BUS_INTERFACE SPLB = mb_plb
PORT IP2INTC_Irpt = ad_datain_from_fifo_0_IP2INTC_Irpt
END
BEGIN xps_intc
PARAMETER INSTANCE = xps_intc_0
PARAMETER HW_VER = 2.01.a
PARAMETER C_IRQ_IS_LEVEL = 0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8420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8420001f
PARAMETER C_HAS_IVR = 1
BUS_INTERFACE SPLB = mb_plb
PORT Irq = xps_intc_0_Irq
PORT Intr = ad_datain_userip_0_IP2INTC_Irpt_to_chipscope_ila_0 & mb_plb_Bus_Error_Det & mdm_0_Interrupt
END
BEGIN ad_datain_userip
PARAMETER INSTANCE = ad_datain_userip_0
PARAMETER HW_VER = 1.00.a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85208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852087ff
PARAMETER C_MEM0_BASEADDR = 0x84e8a400
PARAMETER C_MEM0_HIGHADDR = 0x84e8a47f
BUS_INTERFACE SPLB = mb_plb
PORT IP2INTC_Irpt = ad_datain_userip_0_IP2INTC_Irpt_to_chipscope_ila_0
PORT tst_Bus2IP_Data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Data_to_chipscope_ila_0
PORT tst_Bus2IP_RNW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RNW_to_chipscope_ila_0
PORT tst_Bus2IP_RdCE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RdCE_to_chipscope_ila_0
PORT tst_Bus2IP_RdReq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RdReq_to_chipscope_ila_0
PORT tst_Bus2IP_WrCE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WrCE_to_chipscope_ila_0
PORT tst_Bus2IP_WrReq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WrReq_to_chipscope_ila_0
PORT tst_IP2Bus_AddrAck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IP2Bus_AddrAck_to_chipscope_ila_0
PORT tst_IP2Bus_IntrEvent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IP2Bus_IntrEvent_to_chipscope_ila_0
PORT tst_IP2Bus_RdAck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IP2Bus_RdAck_to_chipscope_ila_0
PORT tst_IP2Bus_WrAck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IP2Bus_WrAck_to_chipscope_ila_0
PORT tst_Bus2IP_BE = ad_datain_userip_0_tst_Bus2IP_BE_to_chipscope_ila_0
END
BEGIN chipscope_vio
PARAMETER INSTANCE = chipscope_vio_0
PARAMETER HW_VER = 1.03.a
PARAMETER C_ASYNC_OUTPUT_ENABLE = 1
PARAMETER C_ASYNC_OUTPUT_WIDTH = 1
PORT chipscope_icon_control = chipscope_icon_0_control2
PORT clk = clk_83_3333MHz
PORT async_out = chipscope_vio_0_async_out
END

this is mss file of the project:

PARAMETER VERSION = 2.2.0

BEGIN OS
PARAMETER OS_NAME = standalone
PARAMETER OS_VER = 3.00.a
PARAMETER PROC_INSTANCE = microblaze_0
PARAMETER STDIN = mdm_0
PARAMETER STDOUT = mdm_0
END

BEGIN PROCESSO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cpu
PARAMETER DRIVER_VER = 1.13.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microblaze_0
PARAMETER COMPILER = mb-gcc
PARAMETER ARCHIVER = mb-ar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bram
PARAMETER DRIVER_VER = 2.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dlmb_cntlr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bram
PARAMETER DRIVER_VER = 2.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ilmb_cntlr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generic
PARAMETER DRIVER_VER = 1.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lmb_bram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generic
PARAMETER DRIVER_VER = 1.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clock_generator_0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uartlite
PARAMETER DRIVER_VER = 2.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mdm_0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generic
PARAMETER DRIVER_VER = 1.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proc_sys_reset_0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mpmc
PARAMETER DRIVER_VER = 4.01.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mpmc_0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gpio
PARAMETER DRIVER_VER = 3.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led_4bit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gpio
PARAMETER DRIVER_VER = 3.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push_button_4bit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gpio
PARAMETER DRIVER_VER = 3.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switch_4bit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emc
PARAMETER DRIVER_VER = 3.01.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flash_bpi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generic
PARAMETER DRIVER_VER = 1.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ad_datain_from_fifo_0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intc
PARAMETER DRIVER_VER = 2.02.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xps_intc_0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generic
PARAMETER DRIVER_VER = 1.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ad_datain_userip_0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generic
PARAMETER DRIVER_VER = 1.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mb_plb
END

网友D:
好长啊。。。。。。慢慢看。。。。。。。。。。。

网友E(2013-10-28):
楼主,你中断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的中断遇到了跟你同样的问题。。。

网友F(2014-08-15):
microblaze,XPS建的工程,在BUS_interface下的microblaze_0先有INTERRUPT,但是在PORTS下的microblaze_0下没有,求解释?

网友G(2015-10-19):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