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形码扫描器原理探究

楼主(2011-12-13):
最近看了条码扫描器原理,了解到:普通条码扫描器是由光电转换器把条形码的黑白的条纹转换为高低电平,然后再把这个微弱的信号放大、 整形。但是,这个光电转换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下!

楼主:
:)希望大虾指点

楼主:
这个图中的条形码扫描器是什么原理?有没有那个公司有这个芯片可以用?

网友A:
这个东东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扫描光线在纸上动起来,楼主Google下关于条码的书,很多的,看里面对扫描枪的分类,就知道了。

网友B:
我也想学校啊,呵呵

楼主:
4# NE5532 恩,我看看!

网友C:
有的是用线阵CCD来完成扫描的。

网友D:
线性CCD,google这个关键字

网友E:
激光是用振镜扫描的。手机也可以读条码的。

网友F:
光电转换 就是把光信号 转换成电平信号

网友G:
7楼说的好,线阵ccd

条码是数字产品,发到模拟区里不好

楼主:
11# 雨雪随行 “ 是数字产品,发到模拟去里不好”晕,前端不需要模拟处理就出来数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