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外线怎么测距离?

楼主(2011-12-13):
  不是用那种红外线测距模块,就用普通的红外线收(3pin那种)发测距离,只需要大概距离就可以了。
  主要测试的是障碍物移动的速度,即某一物体靠近的快慢区别。。。。

   有没有谁用过,电路设计和软件该如何处理?望指教!

楼主:
坐等高人。。。。
沙发都没人坐~~~

楼主:
沉了!!
有没有人弄过,不是用模块的方法!!

网友A:
距离远近,接受的电流应该不同,测电流或电压应该可以把

楼主:
距离远近,接受的电流应该不同,测电流或电压应该可以把
引用 网友A:

测量距离在80cm以内。一体化的接收头只有高低之分,即收到红外线为低。

   那种两个管脚的接收头行不?

楼主:
有没有高人在线,给点建议啦。。。。

网友B:
红外测距?没听过啊。设计硬件的人都很牛b啊,底子厚。软件?打打酱油也就可以设计了。
我想,激光可以测距,红外也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呢,波长太大,反射不回来吗?
为什么呢。

网友C:
实验:

不同距离
看接受端 的平均电流?幅度?波形?

网友D:
有专门的AP放大管,应该是测电流。
红外波长再怎么长,也比超声短吧。应该没问题。和激光测距一个原理

网友E:
原理一样实现就难了。
激光的频率很纯,红外的就不知道了。
超声波的传播速度很慢,光和电磁波的速度很快。

网友F:
象超声波测距的方式,想用红外线测距,基本上是不可能。除非在固定的场合,固定的目标物件,稳定的工作环境,这种特殊条件下,才有可能通过反射强度检测实现。

网友G:
红外线测量的原理是什么?
射频么?

网友H:
1.利用红外线测距或激光测距的原理是什么?
  测距原理基本可以归结为测量光往返目标所需要时间,然后通过光速c =299792458m/s 和大气折射系数n 计算出距离D。由于直接测量时间比较困难,通常是测定连续波的相位,称为测相式测距仪。当然,也有脉冲式测距仪,典型的是WILD的DI-3000
  需要注意,测相并不是测量红外或者激光的相位,而是测量调制在红外或者激光上面的信号相位。建筑行业有一种手持式的激光测距仪,用于房屋测量,其工作原理与此相同。
  2.被测物体平面必须与光线垂直么?
  通常精密测距需要全反射棱镜配合,而房屋量测用的测距仪,直接以光滑的墙面反射测量,主要是因为距离比较近,光反射回来的信号强度够大。与此可以知道,一定要垂直,否则返回信号过于微弱将无法得到精确距离。
  3.若被测物体平面为漫反射是否可以?
  通常也是可以的,实际工程中会采用薄塑料板作为反射面以解决漫反射严重的问题。
  4.超声波测距精度比较低,现在很少使用。

网友I:
这个不懂

网友G:
连续的做起来不容易吧?
脉冲式是等效时钟采样么?
13# 21IC之星

网友J:
如果被测物体是不变的,那么就可以先测试出不同距离下光电流的大小,做个表格。
然后,根据测试得到的光电流,反推出距离来。

楼主:
原理一样实现就难了。
激光的频率很纯,红外的就不知道了。
超声波的传播速度很慢,光和电磁波的速度很快。
引用 网友E:

想用超声波的方法 是行不通的,MCU的速度有限。

网友K:
用两个脚的  可以做……

网友L:
用照相机自动调焦的原理呢?镜头上加一红外滤光片

网友M:
1、红外线方案,估计你的成功率很低。简单方法就是发1个1KHZ方波调制在38KHZ的红外线上,再接收回来,解调出1KHZ的方波。发与收的两个方波比相处理后测时差,误差是否通过标定?
2、超声波方案成功率高,不一定适合你

楼主:
用两个脚的  可以做……
引用 网友K:

请指教...

楼主:
1、红外线方案,估计你的成功率很低。简单方法就是发1个1KHZ方波调制在38KHZ的红外线上,再接收回来,解调出1KHZ的方波。发与收的两个方波比相处理后测时差,误差是否通过标定?
2、超声波方案成功率高,不一定适合 ...
引用 网友M:

1、测时差的方法行不通,,距离太短了,红外线是光速。
2、超声波肯定可以实现功能,可是客户不接受成本。

楼主:
用照相机自动调焦的原理呢?镜头上加一红外滤光片
引用 网友L:

能说清楚些否?

网友K:
信号衰减

网友N:
红外线测距离很麻烦,成本很高,若精度不高,建议采用超声波测量,成本低

网友O:
红外测距传感器大多数是基于三角测量原理。红外发射器按照一定的角度发射红外光束,当遇到物体以后,光束会反射回来,如图1所示。反射回来的红外光线被CCD检测器检测到以后,会获得一个偏移值L,利用三角关系,在知道了发射角度a,偏移距L,中心矩X,以及滤镜的焦距f以后,传感器到物体的距离D就可以通过几何关系计算出来了。

可以看到,当D的距离足够近的时候,L值会相当大,超过CCD的探测范围,这时,虽然物体很近,但是传感器反而看不到了。当物体距离D很大时,L值就会很小。这时CCD检测器能否分辨得出这个很小的L值成为关键,也就是说CCD的分辨率决定能不能获得足够精确的L值。要检测越是远的物体,CCD的分辨率要求就越高。
--------------
市面上有一款红外测距的传感器:(Sharp)GP2D12。该传感器就是使用的这个原理,但是它没有采用CCD,而是采用位置敏感检测装置(PSD---Position Sensing Device)。

N年前曾经根据这个原理,搞个一个红外测距的,由于PSD的问题,精度不是很高,跟GP2D12不能比,误差大概有2cm。

网友P:
发送,接受

网友Q:
GP2D12我用过,好贵的

网友R(2012-01-30):
如果距离不是很准,可以用一个红外接收,两个或多个发射,试一下!调整发射的功率,使两个发射的反射距离不同,这样应该可以测试出一个大概距离!

网友S:
28楼的原理,感应探头要很宽才行,分辨率要很高才有精度的保证.而且组装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角度偏了那么一点点就不准了.你能保证组装的时候都很精确吗?能保证使用一段时间,经过若干次的碰撞以后,角度会不变?
还有漫反射怎么解决?

网友T(2019-08-20):
请问 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T:
请问 楼主 有没有用过三角原理的测距模块

网友T:
你好 请问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U:
红外线不是直线传播,很容易受到折射、反射干扰。因此不适合用来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