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2.4G通信的对码问题

楼主(2011-12-13):
     2.4G双向通信,按照一定的时序对码及通信,过程中已经用到的跳频和RSSI防止干扰。用器件滚动ID作为设备ID。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开一台发射和对台接收时,一台发射可以对多台接收,如果对码成功,能够进行通信的只有一台,但是其他的接受如果不关电源,就对不到其他的发射了,开始也试过用滚动ID设置不同的接收机应答时序,可是这样做太麻烦,就程序上来说更不是办法,能解决的问题也有限。
     哪位大哥有没有能使 开一台发射(接收)N台接收(发射)只对到一台的方法,而其他的可以在不关掉电源的前提下对码不受影响的方法。
    2.4G芯片是A7105。

网友A:
一次应该只能对一个设备吧
RF4CE无线网络也是这样的

楼主:
2# ayb_ice 一次是只能对到一台,但是如果对码成功,能够进行通信的只有一台,但是其他的接受如果不关 电源 ,就对不到其他的发射了,因为己经将对好码的那台发射的器件ID保存丂了.

楼主:
看能不能这样:如果接收收到发射ID后—段时间内不能正常通信,则清原来的对方ID,重新回到初始对码状态。但是这样做出现的问题是对码时间被无限延长。

网友A:
那可能是程序设置的问题了,其实就是容量的问题

网友B:
要做对码失败...最好别用超时.或者超时时间非常短.
不熟悉这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2.4G的数据容量还是单片机的程序容量!有见过一对一的,那是在产品出厂前己经配对好的,就像鼠标一样.生产起来不方便。

网友D:
这个不是软件和硬件问题,是操作方式导致吧,

对码时候和平时不一样,对码时候要有对码命令字,平时发射就不要对码命令字了,

另外每个发射,接收搞个ID号

网友A:
说的是配对容量,RF4CE理论配对容量是256个,但受代码代码限制以及通信延时考虑一般远没有这么多,一般在10~30之间

楼主:
这个不是软件和硬件问题,是操作方式导致吧,

对码时候和平时不一样,对码时候要有对码命令字,平时发射就不要对码命令字了,

另外每个发射,接收搞个ID号 ...
引用 网友D:

俺只讲到对码的问题。
但是接收都可以收到发射的ID号且已经存储起来,不关电的换不会再收其他发射的ID,导致对码不正常。

楼主:
说的是配对容量,RF4CE理论配对容量是256个,但受代码代码限制以及通信延时考虑一般远没有这么多,一般在10~30之间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很了解,能再讲明了一些吗?

网友A:
这个不是很了解,能再讲明了一些吗?
引用 楼主:

我只能根据RF4CE的标准说说自己的想法(可能与你的完全不同)

RF4CE的任意通信双方必须先配对(其实相当于将对方的号码分别记录在自己的通信录中,记录的数据其实很多,但概念上来讲可以理解成记录电话号码),然后才可以互相通信,陌生人的电话(通信录中没有相关记录的)将被忽略,当然这是底层软件的事,使用者根本看不到陌生人的任意通信,但其实是对底层系统有影响的,通信录中的号码多了,是会影响通信延时的

楼主:
ayb_ice说的这个“号码”我也有用到,只是只有6byte的数据而已。
在下觉得即使这个“号码”再长也解决不了我所提到的问题:
Q: 开1台发射(接收)N台接收(发射)只对到1台,而其他的可以在不关掉电源的前提下对码不受影响。
     没有对到码的N-1台 也记录下了那台发射的“号码”,导致不再接受陌生号码。

  有没有做过航模的兄弟姐妹,据说他们可以做到。

网友A:
ayb_ice说的这个“号码”我也有用到,只是只有6byte的数据而已。
在下觉得即使这个“号码”再长也解决不了我所提到的问题:
Q: 开1台发射(接收)N台接收(发射)只对到1台,而其他的可以在不关掉电源的前提下对码不受 ...
引用 楼主:

那你这个对码协议有问题,RF4CE对码只能是2台机的事,而且双方必须先启动对码程序,这个对码协议是RF4CE的核心协议,是关键所在

楼主:
14# ayb_ice 多谢,先去了解一下RF4CE的协议。

楼主:
没有找到RF4CE的协议 ,找到类似的zigbee 协议。 通用还是类似。。。

网友A:
这些协议都是要组网的,底层程序还是很复杂的,一般用直接用原厂的程序,我们直接写应用程序即可

网友E:
Q: 开1台发射(接收)N台接收(发射)只对到1台,而其他的可以在不关掉电源的前提下对码不受影响。
     没有对到码的N-1台 也记录下了那台发射的“号码”,导致不再接受陌生号码。

你这么说感觉就是协议的问题嘛,既然能判断是没对到码干嘛还记录这个号码呢,而且还会影响接收其他码?这应该能在接收的软件里改好呀

网友E:
老鱼做电子标签吗?
我们公司需要一款双向通信的电子标签(跟你说挺像),不知道成本行情,找了几家,报价都离谱的高呀,能否透露一下成本,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2.4G是底层应用的,所以必须想个其他的办法了

现在已经有个方法,明天把它贴出来,大家给帮忙参考参考。

楼主:
老鱼做电子标签吗?
我们公司需要一款双向通信的电子标签(跟你说挺像),不知道成本行情,找了几家,报价都离谱的高呀,能否透露一下成本,谢谢! ...
引用 网友E:

俺这个不属于RFID,你说的RFID的价格相对来说本来就比较贵

网友F:
我有做过类似的
发射的在一定时间内发送一个固定码,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ACK,刚跳码。
接收端滚动跳码,收到对应的码后就接收,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数据则重新滚动跳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