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IIC上拉电阻

楼主(2011-12-13):
小弟第一次用AVR,我想问的是Atmega8 上拉电阻不是只在IO口作输入时候才使能吗?

而IIC时SCL线一直由主机(M8)输出,SDA亦一时作输入一时作输出
那请问为什么datasheet说可以用内部上拉电阻代替外部上拉?
如果可以的话硬件配置IIC口的时候改怎么配置IO了?谢谢解答

网友A:
PIC单片机是都配置为输入的,AVR应该也是吧。你可以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用内部上拉电阻代替外部上拉电阻时两个IO都配置为输入?

网友B:
如果速度不高(<50k)而且从机只有一个的话,省掉外部上拉电阻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如果速度高了估计还是得用外部的上拉电阻,毕竟内部的上拉电阻毕竟大,好像是20K左右,带容性负载的能力有限。速度快了波形就比较难看了。
配置很简单,输出高电平的时候ddr寄存器为0(输入),port寄存器为1(使能上拉)。输出低电平的时候port寄存器为0(取消上拉),ddr寄存器为1(输出)。顺序不要搞反了。

楼主:
是可以的,已验证了。谢谢

网友C(2015-04-03):
引用 楼主:
是可以的,已验证了。谢谢

   你好,请问你用软件模拟iic的时候 用了外部上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