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第五批小彬的MO学习之路2---ICP,,HOTSIP的使用

楼主(2011-12-13):
ic, SIP, AC, ISP, USB

前言:当我拿到助学板后,我曾经用HOTSIP,ICP成功测试过板子,当时第一次还没进行烧写.当我第二次使用,然后我就想着更新下韧体吧,结果更新过程当中电脑死机.之后就悲剧了.hossipicp都不能测试助学板的芯片信息.然后我就开始忙活了,参考了菜地里的资源,还是没找到解决方法.最后菜叔让我换回5008ICP跟驱动进行降级处理.当我降级成功后,问题依旧存在.当我百思不得其解得时候,我决定跟菜叔**下,**的结果很顺利,问题出在哪呢??就是助学板上得key1键跟ret,可能按键被我不小心弄了下,结果导致这个问题..此刻俺真是大开眼界了,小小的按键,竟然折腾了俺差不多三天了.在此,我把我的解决方案总结下,当你的HOTSIP左下方出现USBICP无法连接的情况下,假如你的硬件没问题,软件也保持协调的情况下,请先按下key1,然后再按下res,注意这个中间key1也要按住的,其次松开res,最后再松开key1.按菜叔的说法,这两个键最有可能出问题,大家感到困惑时最好排除下这两个键.
下面进入正文.
1.点ICP上面的连接

2.

装入文件.

3.

点击配置区的设定

这里要注意从LDROM启动,并且数据flash要使能.
4.点击编程区的 "选项"

5.

编程区需要点击的项目.ICP的主要任务是将isp.bin 写入目标芯片的LDROM 及配置目标芯片,之后再由HOTSIP来完成后续工作.

6.点击"开始"就可以完成FLASH的变成操作.

7.接下来用HOTSIP,笔记本没串口,只好用USBISP.只是有点麻烦.先按key1,然后再按res.可以看到系统提示“USBISP设备接入,说明USBISP已经连接上。

8.
然后继续按住Key1不放,点击选择“USPISP”然后单击连接,系统提示连接成功

9.
进行必要的操作和设置.这里有个小问题,我在HOTSIP里面不能选中"校验"这个选项,不知道有没有关系,这里有点困惑.期待菜叔答疑.

10.

接下来就可以编程了,速度很快,12S搞定.

个人小结:
通过这次学习,终于感受到实践的重要性.以前学51的时候没真正操作过板子,所以在学习使用ICP,ISP的时候碰到了好多问题.这说明俺仍然要**不懈的学习,弄懂一点一滴.最后,谢谢帮助过我的菜叔,九哥,道可道.

网友A:
很好!!!

假若有串口,就不用压键了,HotISP全部自动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菜叔,我的HOTSIP上面的校验选项不能选中,这个是bug吗??不选中有没有问题的说??

网友B:
用5320的ICP也很爽啊,芯片的ID都能检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能用就好,哈哈..

网友C(2012-05-01):
菜叔,我的HOTSIP上面的校验选项不能选中,这个是bug吗??不选中有没有问题的说?还是**作错误呢?

网友A:
hotisp好久没更新了。现在类型太多,不想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