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控制及监控系统 这种说法对么?

楼主(2011-12-14):
监控系统的意思不是 监视和控制的意思么?

如果是的话 那么控制及监控系统 不就成了控制和监视和控制的意思了么?

网友A:
感觉是这样。

网友B:
控制系统可能是开环拓朴的 引入闭环反馈后才能叫监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