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驱动电路的电路分析 求教育

楼主(2011-12-14):
如图:是一个电子锁的驱动电路,RL为负载,负载是一个类似于继电器的电磁的东西,Q2是BD681  NPN型的达林顿三极管,负载电流很大能有1A左右,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其中的电容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网友A:
in 高电平Q1导通,Q2基极被拉低,Q2截止。RL继电器没有足够的电流,断开。
in 低电平Q1截止,Q2金基极通D1获取足够的Ib,Q2导通。RL继电器有足够的电流,闭合。

C1的作用是加快Q2截止-导通或导通-截止过程。通常C1称为加速电容。但楼主标10uF太大了。1nF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