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驱动电路的电路分析 求教育

楼主(2011-12-14):
如图:是一个电子锁的驱动电路,RL为负载,负载是一个类似于继电器的电磁的东西,Q2是BD681  NPN型的达林顿三极管,负载电流很大能有1A左右,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其中的电容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楼主:
失误  点多了

网友A:
没有办法分析,一眼看去就是错误的,请先确认图是正确的。

网友B:
据说是起快速开关的作用
BE 有节电容 串一个电容后 电容会减少

楼主:
嗯  图是错误的  仿真了一下不行。。。头大啊   不过似乎人家板子上就是这样画的

楼主:
3# gx_huang 请问修改一下可以吗?应该怎么样修改呢

网友A:
先仔细分析一下人家的板子,你抄板抄错了吧。
一般情况下,电容是加速开关的。
还有,要防止三极管进入饱和,否则恢复时间比较长。

网友C:
上面的二极管就是防止三极管进入饱和的。图画错了。老T的书上有。

网友D:
请问是哪里画错了:)

8# 宋业科

楼主:
8# 宋业科 老t的那本书呢,刚搜了一下。。。太多了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一遍  应该是这样画的,图中加了三个电流表。不过仿真还是不对,仅仅在信号的下降沿Q2通过很小的电流。

楼主:
14# 王奉瑾 那应该怎么改呢  求指教

网友:
第一个图是D1,R2那条去路不对。R1,C1并无错,是加速作用。
但如果D1是想用来作防止深度饱和的话,应该再加一二极管接成贝克箝位电路

网友E:
1. 好像楼主第一副图只是Q2型号搞错了。Q2应该为PNP。
2. C1是为了大的动态驱动电流,小的静态电流。瞬间产生强磁工作,但静态功耗小。
3. D1,R2可能是偏置或者保护什么的。

网友A:
LZ画原理图是搞随机组合的,你这么画永远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