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串扰的问题

楼主(2011-12-14):
一个方波信号串扰到邻近的信号线上,会是个什么样子?也是方波吗?

有尖峰我知道,但是对于频率低的方波信号,它的平稳电平会不会串扰过去?

网友A:
只有边沿会串过去

网友B:
一般只有上升沿和下降沿会在另一条线上有反应(通常是产生一个毛刺,微分信号),而本条线也会受到另一条线的影响,如上升沿变缓等。

网友C:
3楼高见

网友D(2022-01-04):
串扰的影响主要分两部分:1.上升沿的抖动;2.幅度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