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串扰的问题

楼主(2011-12-14):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串扰所得干扰信号未必就是原信号的样子,这和两方面(干扰源和被干扰对象)的电特性有关。

方波信号的问题是其上升和下降沿的“陡度”,和频率无关。在低速脉冲信号设计中,有时会特意将脉冲的沿的“陡度”搞的小些,这样可以抑制EMI。

楼主:
是信号线串扰到地线的。
容性串扰产生尖峰脉冲;感性串扰不清楚,只见书上说产生电压,在地线上的反应不清楚;
现在方波信号对地线的干扰,用示波器只能看到尖峰脉冲,见不到类似信号的样子,不知道是示波器测不到,还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串扰波形;
请HWM大侠研究研究,指点指点!

网友A:
to 4L:

“容性串扰”确实产生尖峰脉冲,这有点类似RC微分电路,其中分布电容类比C而受扰部分对地阻抗类比R。地线如果离其源头较远且走线过细,则此“地”相对于真正地(电源地或大地)存在不可忽略的阻抗,因此相当于是个RC微分电路致使尖峰干扰脉冲的出现。

另,如果RC(时间常数)足够大,RC微分电路就变成了RC耦合电路,如此就可看到源波形。但上述RC都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