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creator1.0 IO口的input output问题

楼主(2011-12-14):
新手请教,第一次使用creator 1.0,一个I/O口需要模拟与SHT11的通信,SDA口要设置为输入输出,Pin_1_Write(uint8 value)写高低,Pin_1_SetDriveMode(uint8 mode)有8中模式:Pin_1_DM_STRONG (Strong Drive)
Pin_1_DM_OD_HI (Open Drain, Drives High)
Pin_1_DM_OD_LO (Open Drain, Drives Low)
Pin_1_DM_RES_UP (Resistive Pull Up)
Pin_1_DM_RES_DWN (Resistive Pull Down)
Pin_1_DM_RES_UPDWN (Resistive Pull Up / Down)
Pin_1_DM_DIG_HIZ (High Impedance Digital)
Pin_1_DM_ALG_HIZ (High Impedance Analog)
我初始原理图配置为输出的,要切换输入输出写什么指令啊,谢谢!!!

楼主:
在线等。谢谢高手啊

网友A:
双向口的话,你随便选一个输入口或输出口,在内部配置里把另一个方向的选项勾选上,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