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上的PF电容 有啥用讨论下

楼主(2011-12-14):
(图片)

楼主:
这个派型滤波 并个PF电容 有啥用啊  这是AV信号输出的电路

楼主:
在线等啊 有没有高手 帮小弟解惑下啊

网友A:
你自己算下传递函数,就应该可以明白了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使滤波器在截止频率附近更陡峭。
或者形成LC并联滤除特定频率信号。

楼主:
这个频响曲线算起来应该有点麻烦的

网友C:
应该是提高高频增益的。有什么好处就不清楚了。

网友D:
这个是给谐振频率的信号一个低阻的通路。

网友:
本身是一低通滤波电路,并上电容后对某个高频信号(可能是几次谐波)有抑制作用

楼主:
好结贴了 谢谢各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