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用运放搭建低通滤波器时,没有输入却有输出

楼主(2011-12-14):
如下图,我用运放OPA365搭个了低通滤波器,但输出端一直输出2.282V左右电压,即使Vin接地,也是这样.Vin接地时各点电压如图所示.请教各位,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估计是自激振荡了。

网友B:
你是实际电路还是仿真?
运放同相端 加 平衡电阻试试
等老师来讲解吧

楼主:
这个电路结构是无限增益多路反馈,看过资料说是不会出现振荡的,不知是否可靠.如果真的是自激振荡该如何消除呢?

楼主:
是实际电路,按照datasheet里面的典型电路搭的. 如下图,只不过改了参数.

网友A:
to 5L:

请注意图中的参数,特别是电容。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排除外部电路的问题。把外部连接断掉。
如果还有问题,非常强烈的建议楼主把C1改小!1nf以下。

网友D:
datasheet图错了,要么OPA365用+-电源,要么+接1/2*V+

网友B:
楼主,你先按手册中的阻值容值接一下,看看是否正确。
但确认一下9楼说的,是不是用正负电源,你看下手册给的其他电路图 怎么用的

楼主:
不是用正负双电源,用的是3V的单电源供电.
我先试一下各位提供的方法看看.

网友E:
这个器件是轨对轨输入输出的低电压运放,应该问题不是出在供电上
注意R3两端的电压差,这个电流到哪里去了呢?
最大的可能是过大的容性负载导致振荡

网友:
支持9楼,没见过如此用法的

楼主:
按照9楼的说法,运放+接1/2*V+,还是不行。看来要尝试下双电源了。

楼主:
我按上图的参数,再把C1、C2去掉,R2短路,Vin接地,结果Vout是2.1V,运放-端是0.7V。不知道电压从何而来,用示波器看几个脚,也没有振荡。

楼主:
大家有没有可以用来滤波的运放推荐一下,产品是单电源3V供电的。产品是检测心跳的,所以有用信号是0.5-5Hz,现在在滤除50Hz的工频干扰。

网友B:
你先把18楼,你所说的做法 搞定,你说的是典型的反比例放大器吧。此时,若单电源的话,同相端接1/2vcc 试试,输入是0,估计输出也接近于0 ,试试吧

网友F:
试试SGM8552单电源高精度运放

网友G:
心电这么成熟的东西,还需要重新设计低通?

网友H:
建议
1、换双电源式
2、先接成比例放大试,没问题了再加其他件
3、电容偏大,电容类型要注意
4、仿真

网友I:
VIN那里弄个电阻到地试试!

网友J:
先用+-电源试试

网友K:
增益太高,进入了非线兴区,成比较器了

网友L:
无限增益多路反馈二阶低通滤波器,在模电书上有很详细的介绍,你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M:
运放有偏置电流的吧,估计是电阻值太大了,所以电压出来了,建议改成和资料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