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 地址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1-12-14):
如图中标记,如果我要读flash中的址(PA)也如前面命令地址(如0X555)一样,那么这两个地址是指同一地址么?发命令的地址与发读写数据的地址怎么区别的!

网友A:
是同一地址吧,就是所谓的硬件时序了。

网友B:
你画的PA是当前你要写的地址啊。读和写时候的硬件时序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