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RC校验的问题

楼主(2011-12-14):
现在我碰到个问题,要与一个系统接口,
说明书中写明采用CRC校验,多项式为X16+X12+X5+1
我编程序对联,始终无法联通,下载了很多工具,试过CCITT中不少的类型
得到的校验码与我实际接受的都不同,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无法联系到原设计。。

如下是我接收到的数据
5E 10 01 A2 E0 02 0A 03 29 1E 0D
5E 10 01 A2 E0 02 0A 02 39 3F 0D
5E 10 01 A2 E0 02 0A 01 09 5C 0D
5E 10 01 A2 E0 02 0A 04 58 F9 0D

我选了4个只相差一位的命令接受,红色的为CRC校验码,其中需校验的数据只有最后的一个字节不同,是否有方法还原出原本的校验方案?能否指明个方向

楼主:
我结贴。。。我结贴,我傻瓜,原来那个5E是不做校验的,怪不得算来算去不对,,粗枝大叶害死人啊~~

网友A:
呵呵,有时候初级错误也是常见的。
关于CRC算法的编程可以参考一下我过去发的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8082-1-1.html

网友B:
起始码和结束码不参与校验

网友C(2012-04-17):
最后一行是:
5E 10 01 A2 E0 02 0A 04 59 F9 0D

网友D(2018-12-30):
这是一个CRC16的**问题

网友D:
我用眼睛看就**了它!

网友D:
5楼说的非常对!

下面是hotcrc**的过程:
5E1001A2E0020A03291E0D
5E1001A2E0020A02393F0D
5E1001A2E0020A01095C0D
5E1001A2E0020A0459F90D
A001
A6BC
3D65
0000#
5555#
AAAA#
FFFF#
$,,-2,!,LA,16
$,,-2,!,La,16
$,,-2,!,RA,16
$,,-2,!,Ra,16
开始时间:上午1:14:57
$,,-2,!,LA,16
$0,0,-2
CRC16L_1021_0000_5575 CRC可逆
CRC16L_1021_5E00_0000 CRC可逆
CRC16L_1021_5555_459F CRC可逆
CRC16L_1021_D99A_5555 CRC可逆
CRC16L_1021_AAAA_74A1 CRC可逆
CRC16L_1021_4115_AAAA CRC可逆
CRC16L_1021_FFFF_644B CRC可逆
CRC16L_1021_C68F_FFFF CRC可逆
$2,0,-2
CRC16L_1021_0000_0000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可信度高!!!)
CRC16L_1021_5555_A0A5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CRC16L_1021_AAAA_516B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CRC16L_1021_FFFF_F1CE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4,0,-2
CRC16L_1021_0000_377B CRC可逆
CRC16L_1021_1231_0000 CRC可逆
CRC16L_1021_5555_328B CRC可逆
CRC16L_1021_B2CD_5555 CRC可逆
CRC16L_1021_AAAA_3C9B CRC可逆
CRC16L_1021_43E8_AAAA CRC可逆
CRC16L_1021_FFFF_396B CRC可逆
CRC16L_1021_E314_FFFF CRC可逆
$6,0,-2
CRC16L_1021_0000_72DB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CRC16L_1021_5555_8DC0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CRC16L_1021_AAAA_9CCC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CRC16L_1021_FFFF_63D7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8,0,-2
CRC16L_1021_0000_1C3C CRC可逆
CRC16L_1021_E5FA_0000 CRC可逆
CRC16L_1021_5555_607C CRC可逆
CRC16L_1021_D617_5555 CRC可逆
CRC16L_1021_AAAA_E4BC CRC可逆
CRC16L_1021_8220_AAAA CRC可逆
CRC16L_1021_FFFF_98FC CRC可逆
CRC16L_1021_B1CD_FFFF CRC可逆
$10,0,-2
CRC16L_1021_0000_98D6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CRC16L_1021_5555_DCA2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CRC16L_1021_AAAA_103E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CRC16L_1021_FFFF_544A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12,0,-2
CRC16L_1021_0000_F6B6 CRC可逆
CRC16L_1021_91E2_0000 CRC可逆
CRC16L_1021_5555_0DAC CRC可逆
CRC16L_1021_EDA7_5555 CRC可逆
CRC16L_1021_AAAA_10A3 CRC可逆
CRC16L_1021_6968_AAAA CRC可逆
CRC16L_1021_FFFF_EBB9 CRC可逆
CRC16L_1021_152D_FFFF CRC可逆
$14,0,-2
CRC16L_1021_0000_197D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CRC16L_1021_5555_462D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CRC16L_1021_AAAA_A7DD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CRC16L_1021_FFFF_F88D CRC可逆(需要初值碰撞)
$,,-2,!,La,16
$,,-2,!,RA,16
$,,-2,!,Ra,16
结束时间:上午1:15:08

网友D:
注意取“可信度高”的,即帧头和帧尾都不参与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