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用过pc817线性光耦

楼主(2011-12-14):
哪位有用过pc817,我想利用它的线性传输模拟信号,但不知道怎么用?哪位前辈能给介绍下吗?

网友A:
PC817能传递线性吗?

应该用运放+HCNR200

网友B:
用类似HCNR200的电路,光耦换成PC817就行,0~5V精度达到3%没问题,虽然不如HCNR200,但是要求不高的场合是个廉价的方案。

网友C:
PC817?好像在开关电源上见过,还是抠电路板的时候接触过

网友D:
PC817在家庭DVD开关电源上有见过。

网友E:
PC817是开关电源里常见的反馈用光耦
有线性区间 注意看Datasheet即可
线性度一般 毕竟便宜...

网友F:
817可不是线性光耦,普通光耦也有很窄的一段线性区,隔离传输模拟信号应该采用线性光耦,使用普通光耦时可在量化后进行隔离,或者使用VF变换后再用普通光耦隔离。

网友A:
用类似HCNR200的电路,光耦换成PC817就行,0~5V精度达到3%没问题,虽然不如HCNR200,但是要求不高的场合是个廉价的方案。
引用 网友B:

不对。
不能用PC817代替HCNR200,两者的线性传输的机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再提醒大家一句,HCNR200一定要买到真的,假的坑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