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硬件知识-复位

楼主(2011-12-14):
MSP430单片机是TI公司1996年开始推向市场的超低功耗微处理器,另外他还集成了很多模块功能,从而使得用一片MSP430 芯片可以完成多片芯片才能完成的功能,大大缩小了产品的体积与成本。如今,MSP430单片机已经用于各个领域,尤其是仪器仪表、监测、医疗器械以及汽车电子等领域。

下面来说一下它的主要特点:
(1)低电源电压范围,1.8~3.6V。
(2)超低功耗,拥有5种低功耗模式(以后会详细介绍)。
(3)灵活的时钟使用模式。
(4)高速的运算能力,16位RISC架构,125ns指令周期。
(5)丰富的功能模块,这些功能模块包括:A:多通道10-14位AD转换器;B:双路12位DA转换器;C:比较器;D:液晶驱动器;E:电源电压检测;F:串行口USART(UART/SPI);G:硬件乘法器;H:看门狗定时器,多个16位、8位定时器(可进行捕获,比较,PWM输出);I:DMA控制器。
(6)FLASH存储器,不需要额外的高电压就在运行种由程序控制写擦欧哦和段的擦除;
(7)MSP430芯片上包括JTAG接口,仿真调试通过一个简单的JTAG接口转换器就可以方便的实现如设置断点、单步执行、读写寄存器等调试;
(8)快速灵活的变成方式,可通过JTAG和BSL两种方式向CPU内装在程序。

    关于他的内存器结构,在匠人的博客里已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去看就是了。在这里我主要说说MSP430单片机的复位吧。

     MSP430的复位信号有2种:上电复位信号(POR)、上电清除信号(PUC)。还有能够触发POR和PUC的信号:5种来在看门狗,1种来自复位管脚,1种来自写FLASH键值出现错误所产生的信号。

POR信号只在2种情况下发生:
(1)微处理上电;
(2)RST/NMI管脚上产生低电平时系统复位。

    PUC信号产生的条件:
(1)POR信号产生;
(2)看门狗有效时,看门狗定时器溢出;
(3)写看门狗定时器安全键值出现错误;
(4)写FLASH存储器安全键值出现错误。

    POR和PUC两者的关系:POR信号的产生会导致系统复位并产生PUC信号。而PUC信号不会引起POR信号的产生。

    无论是POR信号还是PUC信号触发的复位,都会使MSP430从地址0xFFFE处读取复位中断向量,程序从中断向量所指的地址处开始执行。触发PUC信号的条件中,除了POR产生触发PUC信号外,其他的豆科一通过读取相应的中断向量来判断是何种原因引起的PUC信号,以便作出相应的处理。

    系统复位(指POR)后的状态为:
(1)RST/NMI管脚功能被设置为复位功能;
(2)所有I/O管脚被设置为输入;
(3)外围模块被初始化,其寄存器值为相关手册上的默认值;
(4)状态寄存器SR复位;
(5)看门狗激活,进入工作模式;
(6)程序计数器PC载入0xFFFE处的地址,微处理器从此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典型的复位电路有一下3种:
(1)  在RST/NMI管脚上接100K欧的上拉电阻。
(2)在(1)的基础上再接0.1uf的电容,电容的一端接地,可以使复位更加可靠。
(3)再(2)的基础上,再在电阻上并接一个型号为IN4008的二极管,可以可靠的实现系统断电后立即上电。

网友A:
楼主总结得很清晰,一目了然,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