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池充放电管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2-14):
以上某手持机的电源管理电路和后端的电源处理示意图。
1、
PWR_DCIN
输入5V/5A,电池是定制的,4.2V5200mA时)。外部接输入时给电池供电,并给系统供电,外部无电源输入时,电池给系统供电。
2、
D1 D5
作用是因为SYS_PWR要升压,不能高于4.5V,所以用两个二极管降压。D3的作用是当外部供电时,D3截至。

3、
LT4002-4.2
是凌特的电源管理芯片,NTMS41277MOSFET管。

现在是实现电池充放,外部电源供电正常,但是使用二极管压降方式损耗太大。两个二极管压降功耗0.3*2*4A=2.4W,再经过后面的升压降压芯片,效率80%,整机效率非常低,功耗也大。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电源管理方案,或者怎么修改这个方案,敬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2.4W的功耗在手持机上确实是大了

网友:
LZ,我看的太匆忙了,没有仔细看。你看看EUP-8202-4.2/8.4V。这个芯片我正在用,不过我是对双节电池充电。你可以看看行不行

网友B:
去LT和MAXIM的官方网站选型吧,批量产品尽量用名厂出的。

楼主:
电池充电电路是很多,LT和MAXIM确实有很多方案,但这个项目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手持机内部需要5V供电的地方,而电池电压一般都在4.2V一下,所以需要升压;外部直接供电的时候不需要做升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