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了flash读保护后重新上电,系统不能启动

楼主(2011-12-14):
求助:芯片STM32F103x,加了flash读保护后重新上电,系统不能启动: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SET)
{
       //FLASH_Unlock();不解锁FALSH也可设置读保护???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

谢先了!

网友A:
我一直加读保护,从来没出过问题;不过我没有读读保护的状态,直接解锁,使能读保护

楼主:
多谢!我试试!

网友:
你怎么试啊,我怎么看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