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看一下这个可控硅为什么会烧掉

楼主(2011-12-14):
这是一个水流开关,水泵上用的,就是有水的时候一个磁铁靠近干簧管,干簧管导通,双向可控硅导通。使用一段时间后1.5K的电阻和 BT138S 600E烧掉,泵是120w的,单相电机, 220v的出问题的很少,127v的有2%的出问题,BT138s是12a的双向可控硅,220v的电流是127v的电流的2倍

网友A:
照官方图连接,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follow ls will get better ~~~

网友C:
先分析是过流还是过压。

楼主:
有没有可能触发不充分导致双向可控硅烧掉

网友D:
楼主你确认看过NXP的“可控硅10条黄金准则”了?你的电路在乱设计。

网友:
T1与T2好像反了,1.5K电阻太小了,假设干簧管导通,220vAC直接就通过这两个电阻形成小电流回路了,不烧电阻才怪

网友E:
不烧才怪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没用过,现在正在看,这个是他们水泵上一直在用的,可能是考虑成本吧,现在坏了,要我来找找原因。我再看看图画的是否正确,谢谢大侠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关注,能不能给点提示,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再看看,是不是我量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电阻封装是1206的,算一下,看看能不能顶得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在看,谢谢指导

楼主:
以前没有用过双向可控硅,正在补充相关知识,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G:
电流大,可以换个功率大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