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搞不清楚的运放问题

楼主(2011-12-14):
搞不清楚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与闭环放大倍数的关系,如图,V1与V2的误差值Vx经过这个比例放大器后得到的值V3,假设这个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为Ad,闭环放大倍数是不是Af=Ad/(1+Ad*F),其中F为反馈系数?而输出值V3与Vx的关系是不是为:V3=Vx*Af?

搞糊涂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开环是R4不接的情况,开环和闭环没直接关系。开环增益一般和转换速度挂钩。

网友B:
**,你的图片再大点,我还以为我电脑中毒了!

楼主:
就是R1  R2分别是同相端和反向端输入电阻,R4为反馈电阻

楼主:
我是搞不清楚开环增益和闭环增益的关系。还有比喻说这个电路的增益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C:
运放反馈电阻与输入电阻比值20:1,增益即为2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