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C程序看不明白,请指教

楼主(2011-12-14):
bit Reverse_Display;
unsigned char Adjust_Index;
Reverse_Display = Adjust_Index == 6; 这句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A:
LZ基础有待扎实。
  Reverse_Display = Adjust_Index == 6;
   = 的优先级比== 低,所以先执行Adjust_Index == 6,在将其值赋值给 Reverse_Display 。
  结果就是若 Adjust_Index等于6,Reverse_Display=1
                   Adjust_Index 不等于6时,Reverse_Display=0

网友A:
这样的写法不好,最好写成下面 方遍阅读
  if(6 == Adjust_Index)
    {
      Reverse_Display =1;
    }
    else
      {
              Reverse_Display =0;
       }

若不想写成这样,那可以加括号
Reverse_Display = (Adjust_Index == 6);

网友B:
标准写法
Reverse_Display = (Adjust_Index == 6) ? 1 : 0;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我刚学习C语言,今后一定更加努力

网友C:
4# ayb_ice 3楼的写法最好,4楼的写法最差 最垃圾

网友D:
简单就是美的,楼主的写法最好,楼下的都不咋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写法最复杂啊   楼上怎么看成了最简单  估计是初学者吧

网友E:
有点复杂!

网友F:
代码是写给人看的!

网友A:
标准写法
Reverse_Display = (Adjust_Index == 6) ? 1 : 0;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错,不过我不喜欢用 ?:

网友G:
认为3楼写法不好的,推荐百度一下 "MISRA-C”

这是最可靠,最直观,也最不容易出错的写法。

当然,这种写法确实有点复杂,复杂到我也不愿意这么费劲

网友H:
楼主写 法 正 规
学语言不学数理逻辑(就像我以前说的,不学九阴真经上半部,只学下半部)往往会看不懂正规代码

话又说回来了,3楼的写法有实用性
道理很简单:便于调试。直接在“Reverse_Display =1”或“Reverse_Display =0”上加断点,就可以监视程序运行状态,这有时是必须的调试技术

当然,更完善的做法是:顶楼正规写法+断言

网友I:
标准写法
Reverse_Display = (Adjust_Index == 6) ? 1 : 0;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J:
习惯就好,关键还是环境……
无论最后用什么样的写法,目的只有一个,提高编译或执行速度,增强代码的可读性,LZ好好修炼吧!

网友K:
同意4楼和14楼的写法,感觉这样的写法比较好

网友L:
根本就没有标准写法的说法。   自己以为自己的写法是标准写法, 贬低别人的, 都是垃圾。

网友M:
这种代码写的太差了,楼主不必要去纠结,大公司规范的公司都会有编码规范,这样的劣质代码是不可能出现的。
BTW,楼主的语法还有待加强,至少这样的代码你得看得懂,呵呵

网友N:
呵呵,在公司做事还是要符合公司那套编码规范,,,
不过自己有时候DIY的时候,可以不要搞的那么“八股”。。。

网友:
其实为提高阅读性,加个()就可以了:

网友O:
是高手 写成垃圾也没人说不好,顶多说是有个性;P是菜鸟 写的再好还是被批……;P

网友P:
:o有些人干嘛骂人呢,能执行就是好的

网友Q:
就是对Reverse_Display这个位赋值,( Adjust_Index == 6)的结果布尔型非0即1;

网友R:
大家各抒己见是好事,只是在表达意思的时候 不要贬低他人的想法

网友S:
恩,学习了,乍一看还真没看懂。

网友T:
LPC1788  armkit.taobao.com

网友U:
看不明白,真是强大的语句。

网友V:
bit Reverse_Display;
unsigned char Adjust_Index;
Reverse_Display = Adjust_Index == 6; 这句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这代码原作者是谁。加个括号能死啊?就是MDR(C语言的创始人)写出这样的代码,我一样送句:不装能死啊?

网友H:
就像你写 a = 1+2 一样,“1+2”也是个表达式
“==”跟“+”一样都是运算符,“a == b”也是个表达式,它的类型是“布尔型或逻辑型(C语言中只有整形,但概念上可以看作布尔型)”,当 Adjust_Index 值为6,该表达式值就是1,当不是6,该表达式的值就是1
“变量 = 表达式”再正常不过了,当然 ?: 不能算错
唯一问题就是大家都有个思维定式,习惯于认为 a==b 这样的东西只能放在 if() 的怀抱里
MISRA 强调的是安全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表达式的副作用,如果 Adjust_Index 是个有副作用的表达式,比如,是个函数 f(),返回一个整数,但内部干了很多其它事,比方说修改全局变量、向硬件发送指令……,那把它嵌在一个复杂表达式内部就有潜在的危险了,这时,稳妥的做法是先把它的返回值赋给某个变量,再用这个变量
a = f();
b = ...
……
if( a && b )
...
这时,这个 a && b 的表达式是非常安全的,当然 MISRA 的做法更极端,它要求写成
if(a)
  if(b)
...
所有这些跟 Adjust_Index == 6 这样的写法都没有冲突,只要 Adjust_Index 是个单纯的变量

当然,每个公司都有自己风格,工作中,团队精神第一
我见过的多数风格都是靠断言辅助调试、保证正确性

有时候,最“笨”的反而是最好的,所以用 if else 的那种写法也不错,不优美,但实用
问号表达式那种,既不优美,也不实用

网友B:
32楼:
"问号表达式那种,既不优美,也不实用"

不敢苟同

网友W:
对于位的操作,用问号的方式是感觉有点浪费打字的时间。
我比较喜欢楼主的写法加上括号。

网友X:
我认为这样写是最明了的!
Reverse_Display = (Adjust_Index == 6);
解释:
若满足Adjust_Index == 6,则Reverse_Display =1,否则Reverse_Display =0

网友Y:
Reverse_Display  =  ( Adjust_Index  ==  6);
这样可读性好些

网友Z:
直接在“Reverse_Display =1”或“Reverse_Display =0”上加断点,就可以监视程序运行状态,这有时是必须的调试技术

网友AA:
3.if(6 == Adjust_Index)  这一句也不符合C标准
???
我觉得这样写好些
如果你不小心写成了
if(6 = Adjust_Index)
编译器一定会报错
但是
一不小心写成了
if(Adjust_Index=6)
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AB:
这样写让人看的费劲,好歹加个括号啊。

网友AC:
LZ的写法搞懂了优先级就没啥问题了,搞不懂嘛还是用3,4楼的写法好了。。。

网友AD:
以一个新人的角度来看 3楼的写法最易懂 但是略繁琐 4楼的完全看不懂 还是楼主的写法最好

网友AE:
楼主写法较简单,但不便于别人阅读

楼主:
又看不懂了,还是来请教,先多谢大伙儿帮忙,呵呵
uchar const Line_Count = 6;
uchar code Msg[][80]=
{
        "Many CAD users dismiss",
        "process of creating PCB",
        "of view.with PCB layout",
        "placement and track routing,",
        "can often be the most time",
        "And if you use circuit simulation",
        "you are going to spend even more"
};
....................................
uchar *p = Msg[0];
uchar *q = Msg[Line_Count] + strlen(Msg[Line_Count]);

这里的*q指的是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