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能实现将70mv的交流电变成V级以上的吗?

楼主(2011-12-14):
如题,我现在的电压只有70mV,考虑用变压器将电压升高,可是查了半天资料也查不到,有些微型变压器要求电压频率在MHZ级,有没有要求电压频率小点,又可以将70mV的电压升到几V的变压器呢?

是哪类变压器呢?万分感谢

网友A:
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交流
2# 老鱼探戈

网友B:
你这是电压是信号性质还是电源性质?

楼主:
电源性质

4# ghost1325

网友C(2012-02-17):
笼统的说,可以。
看样子,楼主需要的是频率不很高的电压,但70mV的应该是有较低的内阻才可以,也就是说,需要一定的输入功率。
例子,比如铝带式麦克风,源信号电压非常小,微伏级别的,通过变压器放大到毫伏级别,再通过电路进行放大,以此解决信噪比问题。
70mV的电压升到几伏,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按照常规的小功率变压器设计方法设计即可,材料选初始导磁率高的。音频的最好选坡莫合金,再高频率可以选铁氧体。

网友D:
干啥用?

70mV比较低

网友E:
可以,但现成的怕是不好找,可以定制或自己绕,关键是先弄清楚70mV交流的驱动能力。

网友F:
一;输入信号源的阻抗大否
二;信号源的频率多大
三;建议用放大器,如运放。精度上有保证。
四;如一定用变压器,得用很粗的铜丝,(频率不高的情况下),
    很大导磁率的磁芯,提高精度

网友G:
笼统的说,可以。
看样子,楼主需要的是频率不很高的电压,但70mV的应该是有较低的内阻才可以,也就是说,需要一定的输入功率。
例子,比如铝带式麦克风,源信号电压非常小,微伏级别的,通过变压器放大到毫伏级别, ...
引用 网友C:

正解!如果能用其他办法解决的时候尽量不用变压器。正如MCU52所说的第1-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