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低电压问题

楼主(2011-12-14):
今天做ESD发现机器在6KV,8KV的时候lockup后重启,但是在10kv 12kv 的时候反而没有现象,做的是空气放电,
ESD跟频率有没有关系,ESD越高是不是频率也越高?

网友A:
有关。
ESD信号是个宽频带信号,ESD电压高时,从ESD激励信号的电流波形中可以看到,上升时间几乎是不变的,但是电流却上升很快。也就是说,ESD电压越高,频谱的高频分量越丰富,并且高频分量有变强的趋势。
所以ESD测试时都是从低电压逐渐打到高电压。

楼主:
现在我是高电压可以过,低电压过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B:
ESD的频谱很宽,有可能低压的高频分量更大

网友C:
LZ这个问题有些少见,这种现象很稳定吗?

楼主(2012-07-14):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D:
什么情况?:lol

网友E:
什么情况?实验错误?

楼主:
不是实验错误,经过研究,发现是ESD是从接口的GGND进去的,后来在接口两边各放了两组RC,就彻底解决问题了

网友F(2013-03-30):
不是实验错误,经过研究,发现是ESD是从接口的GGND进去的,后来在接口两边各放了两组RC,就彻底解决问题了

不懂。

网友G:
是加了滤波电路,改变了泄放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