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综合技术交流 模拟技术论坛 运放的问题,实在无法解决了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运放的问题,实在无法解决了

楼主(2011-12-14):
使用的是AD的8012 双运放来放大网络差分信号.
单独使用运放电路是正常的,但是一旦接进另一个使用3.3V电的芯片

就会导致其中-5V放大部分的幅度变小, 请高手帮忙了,谢谢了
但是3.3V的芯片 和运放都是从一个端接入的信号,不存在谁是谁的前级

图 如下:

网友A:
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楼主示波器什么型号的?看得我流口水。

网友D:
太高级了!

网友E:
示波器很关键

楼主:
阻抗匹配问题.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那为什么不接入3.3V 芯片电的情况下, 运放出来的波形是正常的对称的啊

一旦接入3.3V 的电 就会导致一路波形衰减

网友F:
3.3V的芯片没有-5V,单电源? -5V信号拉近0V。

网友G:
Tek DS12XX
500MHz

楼主:
3.3V的芯片没有-5V,单电源? -5V信号拉近0V。
引用 网友F:

不是,  +/- 5V 是给运放的. AD8012是双电源运放, 这个3.3V 是另一个芯片的电.

现在就是只要给3.3V的芯片一供电 就会导致 AD8012 -5V 这一路的波形衰减, 如图2所示那样

网友H:
上电路啊,给个现象最多也只能像2楼告诉你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F:
你在AD8012到后面芯片之间串个电阻,再测试下波形,估计能得到一个结论。

网友I:
同一信号输给3.3V芯片跟AD8012中间有隔离吗?

楼主:
这是运放的配置电路

单独测试运放电路是正常的. 经过+/-5V 两路的差分信号是对称的.

但是一旦接入给3.3V芯片上电. 就会导致-5V 这一路的信号衰减.

如图中的输入信号 也是直接 接入 3.3V芯片, 并没有经过别的分支

网友F:
就是后级3.3V芯片不支持负电源的原因。
而且你这个电路不是差分放大,差分放大电路是R82,R109接地那端不接地,而是短接在一起。

网友J:
猜你负电压给后级3.3v芯片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K:
lz测量的哪个地方的波形?

网友L:
被3.3V芯片  的静电保护二极管  嵌位了吧

负波形峰值不超过  -0.7v吧

楼主:
被3.3V芯片  的静电保护二极管  嵌位了吧

负波形峰值不超过  -0.7v吧
引用 网友L:

但是两者信号接入是在同一端接入的啊,
为什么3.3V 芯片 会对运放 -5V端 嵌位呢,  不是很懂 请麻烦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