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的问题

楼主(2011-12-14):
我用万能板搭了个三角波发生电路,原理图见附件。
前面方波波形还可以,三角波严重失真,上面是平的。
请问高手,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积分时间太短,饱和了吧

网友B:
D1 D2在这里根本没用。做这样的实验,还是双电源供电容易点,单电源先悠着点。前级是用运放的应用电路吧,后级用的是324,不是还有3路嘛。2楼说的对,C2要大一点。

楼主:
谢谢!明天再试试。

楼主:
我今天换了一个103的电容,结果全变成高电平了。
我怀疑是不是324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