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3250串口5下载程序出现问题,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1-12-14):
准备用LPC3250做个手持设备,我就先按照周立功的smart3250自己做了个核心板,大部分都参照了这个smart3250的原理图,目前调试过程中利用串口下载程序出现问题,说明如下:

现在情况是利用LPC3250的串口和PC机连,串口能应答“5”这个字符,安装数据手册,应该表明串口通了。我就准备拿周立功开发板带的updatebootloader先下载测试程序来测试我的最小系统能不能工作。但是就出现问题了。
周立功随开发板带了三个文件----bootloader.bin、kickstart.bin、s1l.bin,正常操作流程是先烧写bootloader.bin来引导后续的下载过程,但是我选择"装载bootloader"后下载完会提示:“bootloader启动失败”。目前尚未找到原因。

后来我跑到NXP官网看文档,链接到了LPCLINUX网站,里面找到NXP有一个针对它自己的开发板PHYTEC的下载程序---LPC3250 Loader.exe。我就下了试试,操作过程中发现进入
--- Loading Secondary executable ---
Wait for 'X' ..
弹出了TIMEOUT标签,系统没在串口上找到回应字符“X”然后自己退出了下载。我想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原因。请大侠们帮忙解答疑

惑。谢谢。

PS:
如果要换大容量的NANDFLASH是否要改BOOTLOADER中操作这一部分的程序?一般来说都是怎么改呢?

楼主:
没有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不是应该先下载kickstart再s1l再bootloader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过在这之前有一个让IRAM引导kickstart的操作。
周立功应该是参照NXP官方的LPC3250 Loader.exe自己做的一个引导叫Bootloader.bin。在LPC3250 Loader.exe中,也需要首先下载一个BIN文件,具体名字没记住。很长。

最近在找源码,想通过读源码看看为什么没有回应“X”

楼主:
补充:
使用LPC3250 Loader.exe出现“No valid serial response received with 5 second”的超时信息。
在lpclinux上找到TeraTerm的脚本烧写文件“Burner.TTL”尝试烧写出现“Burn process terminated[Boot fireware protocol timeout]”两个问题应该是一样的。

我看了一下Burner.TTL的源码,里面有一段
;; Send the burner to Boot ROM firmware
sendfile BURNER 1

errstr = "Burner protocol timeout"
;; Wait for Burner to come alive
wait 'X'
if result=0 goto close_err
send 'p'
大家来讨论啊。。。。。嘿嘿。纠结

楼主:
纠结。。。。
找不到原因。。。

网友B(2012-02-21):
楼主你可以参考下zlg的updatebootloader与bootloader的源代码,查看为什么会启动失败。bootloader主要驱动uart与nand flash,你这两部分硬件电路是否有改动。你去自己往bootloader中加些串口调试代码与updatebootloader通讯测试,便于你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