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78输出问题

楼主(2011-12-14):
我做了一个DC-DC升压电路,用的是LM3478,输入3-5V,输出5V,2A。
不带负载时输出5V,带一个5W负载,按理说电流应该1A左右,电压还是5V。可是结果是电流变成2A左右,电压变成3V左右。这是为什么呢?和3478的开关频率和电感的工作频率有关系吗?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这说明楼主的电路有问题或者储能电感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unyang老师您好,我的储能电感选的是3.3uH的,您帮忙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吗,会是开关频率和电感的工作频率不符合引起的吗?

楼主:
各位老师,有谁知道为什么啊?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B(2015-10-08):
不知道楼主问题是否解决,我最近也在做一个LM3488生降压控制电源开关电路。遇到的问题与楼主差不多,无负载输出5V,有负载后输出电压达不到5V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C:
楼主电路有误。改成下图:

网友B(2015-11-27):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有误。改成下图:

6楼改成纯升压电路的,如果是要升降压的电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