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串口问题

楼主(2011-12-14):
1.采用串口必须开启相应的GPIO时钟吗?
2.写了一个串口的程序,从上位机向芯片发送数据很成功,但是从芯片向pc发送数据则毫无反应,采用的IAR.下为程序(向芯片发送a 则led灯亮  发b则灯灭 printf和senddata都用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int8_t chars;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printf("\n\rMMMMMMMMMMMMMMMMMMMM\n\r");
   printf("\n\rxxxxxxxxxxxxxxxxxx\n\r");

   while(1)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chars=(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chars);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if(chars=='a')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if(chars=='b')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
}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待接收为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方法如下:
    还需要配置TX脚为GPIO_Mode_AF_PP才可,理由不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输入端不配置一下IO口也正常工作呢,不配置的话是不是会出一些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