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Mark点位于电路板的对角线相对位置

楼主(2011-12-14):
Mark点位于电路板或组合板上的对角线相对位置且尽可能地距离分开 。最好分布在最长对角线位置

对角线相对位置  如何理解?

整块PCB板子的两条对角线上(即所谓最长对角线) 或者 离这两条对角线的相对位置 都可以.

网友A:
MARK点个人建议不要在对角线上,这样有可能会出现板子放反贴的可能,在板边对角,并不是在对角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看了你上面发的mark点设计规范里这句话,产生的疑问。

板边对角这两条对角线随意取么?

这两条对角线的四个端点离印制板的四个角的距离是一样的,然后mark点就在这两条对角线的位置上。

网友A:
其实是告诉你在对角上做MARK点,并不要在对角线上。
对角就是为了防止机器判别的时候出现倒班,反板,就是两个MARK点搞成唯一辨别点,板子只能这样放机器才能对上MARK,放错了,翻番了都无法辨别出来的mark点才是最合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倒板 反板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如果在正对角的跟不在正对角的区别是什么?
当然贴片的时候机器会去判断焊盘是否在中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脑子真的有点秀逗了,为什么还是理解不来.......
看了mark点规范还是茫然...

不放对角线,那么放哪里,
什么情况下放2点,
什么情况下放3点~

网友B:
由于我画板子时间不长(只画完两块,并已经做出来了)。
我认为对于新手而言,可以不考虑Mark 点规范的问题,在这之前,我没听说过Mark点规范之类,照样画板投产,可能其规范主要针对专业人士的。
对于新手而言,可以先不考虑,只考虑画板子最基本的要求即可,如线宽、线间距等。我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好也是画第二块,发现别人的板子有偶mark点,问了才知道~~~

由于画好了,自动铺地,没法子改了~~

网友C:
MARK点只要放在PCB对角就行,不需要一定放在正对角,只要离板边有5mm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