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mosfet做开关使用问题

楼主(2011-12-14):
我使用单片机控制mosfet作为开关使用,当然通过光耦隔离,开关管输出接电池,当断电的时候,由于单片机I/O控制信号不稳定,造成mosfet开关管将电池短路,烧坏mosfet,请问各位大侠可有好办法解决。谢谢!

楼主:

当然主要是解决系统电源断电时造成单片机控制信号不稳定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控制mosfet信号的不稳定。

网友A:
不会傻乎乎的只用用MOS做电源和电池的开关切换吧?

楼主:
当然还有其他的控制,我就是想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系统掉电后I/O口的状态混乱问题

网友A:
MOS做开关,不用专用驱动电路,开关速度是非常低的。用三极管驱动MSO,做单路的开关没问题,做掉电时的电源切换是在找死。建议还是用二极管并联方式供电,找个好的肖特基管。

楼主:
上面的情况是实际工作的情况,以图为准,要不大家可能都理解错了,希望大侠能够给出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估摸就是你这样想的。这种电路不是你这样用开关方式考虑的,你的逻辑太简单。
应该这样:

    电源->充电电路->电池  ->二极管--|--MOS开关--工作电路
        ----------------------->二极管---|

网友B:
可以调整下控制K2,K3的方式,比如K2是高电平开通,那K3就用低电平导通。这样可以避免掉误动作,另外,测量下系统掉电后单片机信号不固定的时间,时间比较短的话可以用加一些电容来滤掉不稳定的信号。

网友C:
很简单,用一个I/O控制K2和K3,不过他们之间得有个反相器三极管,这样一来不会造成俩个都导通,另一组方法类似

网友D:
你画个电路图会死啊,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一方面可以用比较器做一个施密特触发器,稳定下控制信号,另外,如果对开关速度要求不高的话,搞一个RC延时电路吧。

楼主:
感觉10楼的观念不错,谢谢,当然其他的也谢谢!

网友E:
断电后GPIO不稳定,那就想办法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使掉电后保持你需要的电平。

网友F:
不用说了,10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