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 看门狗如何调用

楼主(2011-12-14):
调用了cylib.h里的看门狗程序!在进入主循环之前我是
CYWDT_ENABLE;
CYWDT_TICKS(CYWDT_2_TICKS);
    while (1)
    {
                control_1_Write(0x1b);//电灯程序
                CyDelay(1000);
                control_1_Write(0x1a);
                CyDelay(1000);
                while (1)
                {
                }
我前面设置的对吗?还有就是怎么在程序里喂狗啊?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disgner里选watchdog模块,点右键有datasheet,datasheet的最后几页一般都有一段示例程序,但是这个程序得作少许修改才能用。datasheet是E文的,不过应该难不倒你吧。我现在已经不弄psoc了,但是基本是这么个思路,看datasheet吧,所有API里面都有说明。

网友B:
飘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