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这个CVBS输出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楼主:
电路如下图所示:为什么要加个三极管?直接输出不行吗?

网友A(2011-12-15):
这应该是个放大电路(增强驱动能力且倒相)。注意其输入和输出已作75欧匹配。

楼主:
这个没有倒相吧??输入为低的时候输出也为低哦

网友B:
这是一个由PNP型三极管构成的video buffer,CVBS信号从基极输入,发射极输出,主要做电流放大,提高视频信号的驱动能力。要说明的是,输入和输出是同相的。

网友A:
这个没有倒相吧??输入为低的时候输出也为低哦
引用 楼主:

确实没倒相(看错以为是共射放大)。那时射随输出。

网友C:
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OK  多谢各位!!

网友D:
现在用三极管的方案很少了,集成视频驱动价格也已经很低廉,而且一致性好,便于产线批量生产,楼主可以考虑下SGM9114

网友E:
阻抗匹配,又向HVM大侠学习了一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