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2011-12-15):
电路如上图所示,这个是放大还是滤波??

能否帮忙具体分析一下??多谢啦!!!

网友A:
这是个二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前后附加两级RC低通),且具备通带内一定的放大能力。

楼主:
请问截止频率如何计算??多谢!

网友B:
MFB滤波器,建议去看相关资料

网友C:
C6和EC29各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
C6滤除高频,EC29耦合,隔断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