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输出问题

楼主(2011-12-15):
DC+ DC-接24V,当MOS管关断时,测量输出,有电压约为2V左右,而跳动的比较厉害,当取下TVS时,测得的电压在几十mv,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没有哪位大侠来回答下吗?

楼主:
咋回事啊

楼主:
怎么没有个来回答下呢?

网友A:
把U503 第3和4断开下试试,漏电流?

楼主:
怎么会和光耦的漏电流有关呢,应该是和MOS管的漏电流有关吧?

楼主:
TVS模型是什么样的,当有微弱的电流流过会怎么样。或者是万用表本身有输入内阻,漏电流流过会产生电压?

网友B:
是感性负载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TVS并联一个51k的电阻吧,估计是TVS的寄生电容太大了。

楼主:
并电阻就没有了,我试过,但是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漏极输出漏极加电阻多简单

楼主:
我现在是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网友E:
你用万用表测试要考虑干扰导致的误测。
比如万用表一个表笔接市电的火线,一个表笔悬空,都有可能测出电压呢。

楼主:
我是一支表笔接输出,一支表笔接DC-,我测了好几路,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F:
应该是寄生电容造成的,关断后,由于寄生电容的存在,能测到电压,并联电阻后,通过电阻放电,电压就测不到了

楼主:
回15楼:
并电阻为什么测不到电压是因为:MOS管漏电流很小,并电阻所得的电压很小。
如果是电阻泄放电荷,并上电阻,放完电荷,再去掉电阻,应该测不到电压,可实事并不是这样

楼主:
没有大侠来给个解释吗?

楼主:
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弄明白,哪位大侠帮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