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

楼主(2011-12-15):
单片机输出接74LS244正常工作,但接74HC244工作不正常 这是为什么?AT85S52是CMOS的呀

网友A:
74LS属于TTL类型的集成电路,而74HC属于CMOS集成电路。
    LS、HC 二者高电平低电平定义不同,HC高电平规定为0.7倍电源电压,低电平规定为0.3倍电源电压。LS规定高电平为2.0V,低电平为0.8V。 带负载特性不同。HC上拉下拉能力相同,LS上拉弱而下拉强。 输入特性不同。HC输入电阻很高,输入开路时电平不定。LS输入内部有上拉,输入开路时为高电平。
    (1)74LS系列是“低功耗肖特基TTL”,统称74LS系列。其改进型为“先进低功耗肖特基TTL”,既74ALS系列,它 的性能比74LS更好。
    (2)74HC系列,它具有CMOS的低功耗和相当于74LS高速度的性能,属于一种高速低功耗产品。
    (3)上述两者的工作频率都在30mHz以下,74ALS略高,可达50mHz。
    (4)但它们的工作电压却大不相同:74LS系列为5V,74HC系列为2~6V。
    (5)扇出能力:74LS系列为20,而74HC系列在直流时则高达1000以上,但在交流时很低,由工作频率决定。

网友A:
单片机需要外部上拉 估计判断高低电平不一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