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1-12-15):
自己焊的MSP430最小系统,用JTAG调试是显示连接不上电脑,JTAG的7个引脚都和芯片相应引脚连接正确,复位电路也有,和买的学习板的相应引脚连接就可调试

网友A:
这个情况很奇怪,暂时帮不上楼主,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再检查一次最小系统的电路图。尤其是一些下载上的电阻电容大小,是否存在失效问题。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虚焊之类的,然后检查下供电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