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问题

楼主(2011-12-15):
请问一下,公司一直都是手工焊接BGA,焊好以后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有个别的板子时间长了以后出现了BGA虚焊的情况,只要再重新焊接一次就可以了,这个问题郁闷几年了,今天发帖问问,可有什么解决办法。我在一个samsung的手机上看到过BGA打胶,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胶,另外这个胶是否方便拆卸,如果要换BGA,好不好拆,先谢谢了

网友A:
BGA焊接前一定要先烘烤8小时 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再吹下就好了的情况,
不建议打胶,打了后,再吹就不好弄了,直接废板了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下次一定要试试

网友B(2013-04-13):
个人认为,如果是全新的BGA不必烘烤所谓的八小时,直接焊接,但是在焊接前必须先预热,就是焊接的时候让PCB和BGA受热有个曲线,而不是一下子受热.
                                                                                                    BGA焊接专家,15692450811
                                                                                                    深圳 回生电子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打胶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打胶简单的说,BGA焊好后用一种硅胶类似的胶涂到BGA四周,让BGA不会进水,也不会氧化,从此BGA也得到了三防效果
                                                                                                    BGA焊接专家,15692450811
                                                                                                    深圳 回生电子

网友D:
大风枪可以

网友E:
预热是必须的 至于时间吗 没有楼上说的8个小时那么长时间

网友F:
如何预热

网友G:
时间长了,产生了恶性IMC层
点胶是延长BGA焊接寿命的一个手段,有条件的话肯定要点胶的

网友H:
焊盘先上锡, 大疯抢好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胶简单的说,BGA焊好后用一种硅胶类似的胶涂到BGA四周,让BGA不会进水,也不会氧化,从此BGA也得到了三防 ...

原来如此

网友I:
点胶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楼上已经说了,不赘述。坏处就是影响了散热通道,改变了BGA原有的散热模型,所以会导致BGA内部的硅片温度升高,从而加速老化。
BGA在焊接之前要烘烤,这个是正规公司的正常做法,这样做,肯定是有道理的。 一般BGA从原厂出来的密封袋上都会注明建议在多少度下烘烤多久的。 大家留心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的。 楼主说的那个问题,目测就是因为没有烘烤造成的。

网友J:
用BGA返修焊台。

网友:
买个值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