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等长走线设置与操作实例

楼主(2011-12-15):
此例是根据网友的例程,pa2792做的操作图示,更多请访问21IC PCB版块
1、首先利用Netlist Manager 设置等长对。

2点击 Net Classes 下的 Add 新建一对net class,如 LCM

3、把需要等长的一组网络添加到Members里;

4、进入Rules 设置,设置等长对的规则;

5、在规则里找到High speed 下的Matched Net Lenghs 设置,点击Add添加规则对;

6、在Net Class中指定上面新建的LCM Net Class

右边的Tolerance设置误差容值,容值越小就表示允许的误差范围越小;
Stvle设置振幅的形状;Amplitude 振幅的大小,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多次设置振幅可以找到最佳设置值,这值使误差尽量最小。
7、回到PCBNet Class手工拉好线;

8、点击tools--equalize net lengths执行

就会自动按照设置处理等长。如下图

X]#n m6i0最后可以通过reports可以看出所有信号的线长。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