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入电压为什么会变低,而且是没有导通的情况下

楼主(2011-12-15):
如题,本人菜鸟,求路过者帮忙回答下。。谢谢

楼主:
上电后S4端电压为12V,RPH_VDD4电压为5V,PWR_VCC43端电压为3.3V,然后我按键按下后,S4电压为2.3V此时应该可以让光耦导通,可是奇怪的是光耦没有导通,RPH_VDD4的电压降到了2V,我表示无语。。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A:
这里的稳压管 就是串联在电路里的吗?

楼主:
是的。。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稳压管的工作原理:二极管齐纳击穿后,反向电流增大,端电压几乎不变,有稳定电压的效果。
看你的图
假设RPH_VDD4电压 高于 S4电压
光耦导通,这时电流从光耦内的A极流向K极, 和稳压管的正向电流方向一致。
这样稳压管相当于一个普通二极管,没有稳压效果
RPH_VDD4电压就必然和S4电压相等  (这里不考虑二极管压降和内阻)
结论和假设前提相矛盾。

实际上你的稳压管没有作用, RPH_VDD4和S4  电压相等

楼主:
按楼上所有如果我将稳压管拿掉,电路是不是应该就正常了。。

楼主:
谢谢7楼,稳压管的问题,稳压管拿掉就正常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我不明白 这里放稳压管是干嘛用? 可能拿掉稳压管 会造成PWR_VCC43脚电压 不稳定 你考虑一下。

楼主:
不会,挺稳定的,我也不知道干嘛用,板子不是我设计的,我是写驱动代码的,这个板子是一代板,问题有很正常吧,画板子的回家结婚了,现在板子有问题只能我自己解决。。

楼主:
我稳压管没拿电压相等没有导通,现在稳压管拿掉以后,导通了,不过两遍电压也基本相等。。

网友B:
2,4,6,8脚,原则上你这些脚电压设为低电平或者直接接信号地就可以受控啊,总感觉你程序有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程序没问题,是输出脚接的芯片的问题,这里接的是74ls273,,然后74ls273输出脚直接去单片机连接,而ARM芯片是3.3v的,所以74LS273给的电压也是3.3V,这个芯片根本没工作,拿掉以后,再讲稳压管拿掉后就正常了。。不过这里的稳压管拿掉后正常我有点不解。。